请教:这种中周的工作频率

楼主(2017-07-12):
如题,以前在网上买了些中周,看上去应该是电视上的,但不知道是6.5M的还是30多M的,或是别的什么,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需要拆开来看一看磁芯和磁帽。

网友:
6.5兆伴音中周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A:
如果测电感方便的话,测一下电感量。若小于或接近1uH,那是用于38MHz的;若电感量在几个uH,那就是6.5MHz的。

网友B:
调磁帽的应是6.5的,30的一般是调磁柱螺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测电感方便的话,测一下电感量。若小于或接近1uH,那是用于38MHz的;若电感量在几个uH,那就是6.5MHz的 ...

用万用表电感档粗测了一下,确认电感量有几个微享,看来是6.5M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磁帽的应是6.5的,30的一般是调磁柱螺丝的

谢谢,仔细看了,调磁柱螺丝的也有几个。

网友C:
上扫频仪一扫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扫频仪一扫就知道了

此话倒也有理。

网友:
调磁帽的是6.5M的,调磁芯的是38M的。

网友:
以前爱好者是受条件限制。没有必要的设备和工具,想提高到“”质和量”的研究很难。现在社会 在快速发展了科技也是日新月异,如果想在电子方面学习一定的知识和撑握一定的技能,没有一些必要的辅助工具想提高自已那是假话。我们只看看学校的教学仪器就可以从中体会到了学校也是在不断的更新教学手段。

网友:
业余玩,的确不要把人弄得太累,尤其是老年人。楼主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早年装一台收音机,购买的元件基本参数都有谱,配套的中周肯定不会是电视机上的,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机啦,所以组装起来有一块万能的表也会成功。

到了今天的时代,元件品种太多了,比方说楼主提问的那些中周,除非你能找到资料查阅,而这点又是比较困难的,且不说国外的元件,仅仅国产的这类中周,即使有明确的型号不一定能查到资料,还有许多类似的问题,可以这样讲,许多早期的元件确认他们的身份并非易事!上面一些朋友的回帖,基本上都是推测或估计。

玩法不同效果会千差万别,较好的办法还是借助仪器。

网友:
借助仪器仪表识别这些杂乱的中周元件是捷径,仅仅看磁帽、看外观、即使有型号,还要看能否查到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每个人都想要学出名堂来的,很多人只是打发时间而已,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加到别人头上。业余爱好,不是 ...

我想说的是人总得要有个积极进取、勇于探索的精神和孜孜不倦地追求更高的目标的理想。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一代又一代的一个大群体的贡献,人类才有今天的发展和成就。

网友E:
这个你只要拆开来看一看,里面的磁芯是工字形的还是王字形的,是工字形的90%是调幅收音机的MX400中周,是王字形的90%是调频收音机的中周或是电视机的吸收回路或是电视伴音中周,是NX60的中周。

网友:
严重同意一楼意见,因为我都是这么干的。打开看看线圈可粗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你只要拆开来看一看,里面的磁芯是工字形的还是王字形的,是工字形的90%是调幅收音机的MX400中周,是王 ...

如果只是辨别调频调幅中周,那就没必要打开了,用电阻档测一下电阻就可以。

网友:
搭一个考毕兹振荡电路测下频率

网友:
有相关测量仪器可快捷定量定性地判断以及状况精密数值化。没有或者缺失测量仪器只能作个大致方向,比较笼统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