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视机里的6.5兆伴音中周可以改成10.7兆调频机中周么?

楼主(2017-07-12):
如题,主要对它所用的磁性材料没把握。

网友A:
把谐振电容改小。前提是吃准是6.5Mhz中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谐振电容改小。前提是吃准是6.5Mhz中周

呵,当然先假定它是了。

网友B:
改造没有问题,关键是要用适当的仪器测试一下验证。凭感觉盲目性太大。

网友C:
把谐振电容改小到33P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造没有问题,关键是要用适当的仪器测试一下验证。凭感觉盲目性太大。

谢谢,我只是拿不准它的磁性材料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谐振电容改小到33P试试。

好的,谢谢。

网友D:
电视机的伴音中频一般是6。5兆周,用的是NX60磁芯,这种磁芯多是外面磁帽,里面工字芯。这种磁芯可工作在4─12兆周的频率。这种磁芯社会存世量不多。调频收音机的中频一般是10。7兆周。调频收音机用的磁芯一般有两种,一种是NX60,一种是NX40。NX40的磁芯可工作在12兆周50兆周的频率,这种磁芯里面是罗纹罗丝型和外面无螺纹外罩型,这是由于NX40的磁芯很脆弱,易碎的原故所以这样做的。但对于调频收音机来说这两种磁芯都是工作在磁芯的临界边缘,当然这两种磁芯都是可以用的。对于调幅收音机来说前者NX60多是用作2─12兆周的短波振荡上,后者多是工作在12兆周以上的短波振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视机的伴音中频一般是6。5兆周,用的是NX60磁芯,这种磁芯多是外面磁帽,里面工字芯。这种磁芯可工作在4 ...

好的,谢谢,看来电视伴音中周的磁性材料确实能在调频机器里用。

网友E:
原来的配谐电容器,容量除以2.7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的配谐电容器,容量除以2.7就行了。

直接利用原线圈也是个办法,不过我也在想,是否有必要重绕,毕竟它是为6.5M而设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利用原线圈也是个办法,不过我也在想,是否有必要重绕,毕竟它是为6.5M而设计的。

如把工作电压设在9V及以上,毫无问题,倒是这么多年了受潮情况如何,才是主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把工作电压设在9V及以上,毫无问题,倒是这么多年了受潮情况如何,才是主要问题

9V啊,好像高了点,一般机器都是6V居多吧。
至于受潮,那个好办,拆开后,用热风枪吹吹,也就可以了。

网友:
要求不高,减少配谐电容容量到合适数值就行。一般来讲,用作电视伴音需要的带宽宽一些、而调频广播需要的带宽窄一些,如果实际使用对这个影响不大,改一下配谐电容就行。

网友F:
指的是什么?铁芯工作频率?没问题,用到38兆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指的是什么?铁芯工作频率?没问题,用到38兆都没问题。

电视伴音6.5兆周中周用到38兆周是不行的。高频损失太大。如果是振荡回路,高端会停振。如果是接收回路则效率低下。如果是调谐回路,则不能调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指的是什么?铁芯工作频率?没问题,用到38兆都没问题。

电视伴音6.5兆周磁芯用到38兆周的频率的机器上肯定是不行的.如果是振荡回路则,会高端仃振,如果是调谐回路则不能调谐, 如果要免强使用也会效率低下.38兆周频率电感量很小,电感的导线圈数也很少,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考虑分布电容,这个是很难实现的.

网友:
先计算个大概范围再实际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