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库存电话机高阻喇叭 不知能用否

楼主(2017-07-12):
库存电话机直径31MM受话器DR1934高阻喇叭330欧100只起订

楼主:
淘宝搜一下

网友:
电话耳机好像都是这个阻值的。

网友:
效果及响度不及舌簧耳机好。

网友:
发一此图片看看

网友:
这是卖耳机吗?

网友:
能用,不过灵敏度低,声音小。

网友:
这不就是以前老电话机的听筒吗?我记得还有一袋,有时间找出来测测电阻值是多少。

网友:
能用。但灵敏度较低,不建议用在矿机上。

网友:
这个每家都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