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牌子音箱

楼主(2017-07-12):
不知什么牌子  目测四村低音喇叭   这个品相值多少

网友:
这箱子....好怪异...箱体边缘有倒角和面板都贴了吸音材质来降低衍射,但是高音面板却突出来安装还有那么大个护栏....好矛盾

楼主:
喇叭是5寸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杂牌音箱

网友:
看外观     品质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