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丝电压7v正常吗

楼主(2017-07-12):
如题,空载测量6.9v到7.1v左右,灯丝绕组线径蛮粗的,这电压偏高吗?能长期使用?

网友:
关键是想知道 线有多粗,负载电流有多大,才能给出判断依据。如果电流小而线又很粗,那现在的灯丝电压就有些高了;如果电流大且和线搭配合适,那现在的灯丝电压就无所谓了,因为线损就消耗了多余的电压。

网友:
最好6.2到6.5V 。微要降点,看你电牛功率有无余量。

网友:
一般6.3V旁热的管子灯丝电压范围是5.7-7V之间,但是长时间的7V工作还是不太靠谱

楼主:
灯丝绕组线径1mm,带五个管的灯丝。

网友:
楼主最好还是根据各管的灯丝额定电流计算一下,在灯丝回路里串一个线绕电阻(阻值小可以用康铜丝绕制),降掉多余的电压,对管子延长使用寿命有好处。

网友:
空载不准的,要带载测量

网友:
带载测量。如果你认为铜丝粗,那直接接个3A电流的管子,看看它跌到多少伏,这样就心里有底了

网友:
先检查一下电源电压是多少,现在电压高的地方很多。

网友:
空载10分正常。

网友A:
你这是空载电压,插上所有的 电子管(短时间这个电压可以放心)再测量带载电压会降下来的。

网友:
放心的用,加载后电压会降的,

网友:
最基础的常识性的指标,7V的灯丝电压,偏高但在正常范围内,何况是空载状态下测量出的数据,再说偏高的灯丝电压可能对灯丝的寿命有一点点影响,偏高比偏低好,偏高内阻低,偏低各管的一致性差,个人拙见仅供参考

网友:
正常电压,接负载后,电压会降低。灯丝电压在5.9--6.9之间是正常电压。而且供电电压也不是非常稳定在220伏。

网友:
带负载测试。带负载后电压肯定下降。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受教了。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过去的电网常常过载,电压偏低,适当的提高点电压,能保证收音机的工作。

网友:
空载测量灯丝电压7v很正常,接上所有电子管灯丝负载后,灯丝电压就会下降在正常范围之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空载电压,插上所有的 电子管(短时间这个电压可以放心)再测量带载电压会降下来的。

于老师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市电偏高,还有空载时测量,电压都会偏高

网友:
空载灯丝电压7伏正常,如果自制变压器,空载可以按6.8V为更好。

网友:
接负载测试是必要的。

网友:
1mm的线径供5个什么灯丝都不算富裕

网友:
带上灯丝看,进入6.3V +/-10%就好

网友:
有点高了

网友:
如果是普通收音机说实话无所谓啦,反而对灵敏度有好处,又值不了几个钱,要是功放音响之类的就要慎重点,最好加个小值的降压电阻。

网友B(2023-11-04):
我就想问问最后咋解决的,我的加上指示灯接近20个灯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问问最后咋解决的,我的加上指示灯接近20个灯丝

我看你是魔怔了。

放过这个灯丝,前面还有更广阔的空间。
有仪器了的时候,你测试一下就知道了。6.3V的灯丝,和7V的灯丝,在仪器上的指标几乎看不出来。

你忙乎大半天,连仪器都检测不出来,你耳朵又怎能知道。只是满足心里强迫症,却失去了了更多的乐趣。其实电子管收音机,关注中频和高放更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你是魔怔了。

放过这个灯丝,前面还有更广阔的空间。

就是没仪器,心里没底 担心电压过高影响管寿命,所以想把它控制在正常范围。不过现在有点想开了……

网友:
明明教你在变压器空隙穿根线反串解决,你却要用增加负载的办法,不知道那个风烛残年的老牛还能扛几时。

网友:
你是用啥表测的,真有效值数字万用表?

网友:
空载这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