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完工,再发个亿泰ZX7315逆变直流焊机的拆修吧

楼主(2017-07-12):
前几天逛XX站。25元弄回一台杂牌ZX7-315直流逆变电焊机。IGBT 的单管焊机。刚好家里没有焊机。做车床时的交流焊机是跟亲戚借的。这下修好了,以后做东西就有焊机用了。
     先看看整体效果吧。外壳蓝色的,上面标着大字“山东  亿泰”。就一蓝色大铁皮壳子,不拍了。没清理 时拍的。清理后外观还不错。
看看局部特写吧。
1、主控板
上面的小板是PWM脉冲驱动部分,也就是逆变输出的控制核心。一共两个IC。一个UC3846.一个TL084。国产焊机有一半都是这种结构、
大板上8脚IC为LM358、还有两个14脚的IC,表面字迹磨掉了。推测为LM324。四个T0220封装的为两个IFRZ24和两个9Z24.
板上经控制变压器的60V绕组整流滤波后,产生75V直流电。直接接焊机输出正极。(典型的假空载焊机)
在XX站发现它时,拆开简单看了看,发现脉冲驱动变压器输出端的两个电阻烧掉。其他无明显损坏。如下图。
另外。4个驱动脉冲信号的接IGBT的输出线被剪断。需要修好后用示波器观察输出波形。以便对接对应IGBT管、
通过观察及测量,发现烧掉的两个电阻均为220欧姆。另外。烧掉电阻的那两个输出端剩下的两个电阻5.1欧姆测量断路。均更换之。
焊机主电路整流滤波部分、因为是220/380两用焊机。所以电源板上有电压启动切换的继电器和过流保护继电器、
内部下方的驱动板及输出变压器部分,用了4个FGA40N120大功率IGBT管。经测量均为好的,心中暗喜。25元买的,赔不了了。呵呵、
输出变压器为多股铜线。做工在国产里还算良心把。
输出变压器。输出线到输出负极端上套了5个磁环、那个横着的小板是检测IGBT输出到输出变压器的电流的。空载时驱动板输出电流为交流6A左右(用钳表测的。没拍照片)。
内部输出整流板。一根线上的磁环碎掉了,找了一个(黄色的,嘿嘿)套上吧。
IGBT管的散热铝片还算厚道。但是固定用的绝缘支架碎裂。用了一块胶木板自己做了一个,更换之。
拆下IGBT驱动板,有一个IGBT管由于支架的碎裂,已经从板子上掉落了。
自己做的胶木支架。对照破碎的支架做的。
固定
IGBT焊接好,涂抹散热硅脂
然后装机。过程就不拍了。主要是确定4组脉冲驱动信号线跟4个IGBT 的对接关系。
上示波器把。老物件了。绿杨双通道100M数字存储示波器。
焊机拔掉主电路滤波输出掉IGBT驱动板的插头,然后通电测波形
经测量,确定了接线关系。并且发现,该焊机输出基本正常。然后接线焊接,通电试机

   需要提别说明的是。该焊机,通电开始后输出正常。但是30秒空载后会进入封波保护状态。无输出电流,但是输出电压正常(这就是之前点出的假空载焊机的特点)。一开始看到保护灯亮,以为有故障,但是不是开机就保护,而是经过30秒左右才保护,像是开机一会儿后过热保护。但是每次都是这样。检测各部位发热都很低,温控开关也检测是好的。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想到,是不是像我们的电脑,手机的屏保之类的玩意。过一会不用就待机了。呵呵。用了一根焊锡丝,开机等保护灯亮后,把电流预置到15A左右、用两把钳子夹着焊锡丝两头短接输出端,哈哈。保护灯灭了。而且焊锡丝熔断。等拿开短接的焊锡丝。等待大约30秒,保护灯又亮起。看来俺猜对啦。哈哈。

最后发个家里电压的数值,万恶的供电局啊。。。。。。俺的电费哗啦哗啦的,俺的家电寿命减得嗖嗖的。。。。。

网友:
矿碳大神就是多,车铣刨磨机加工,电子维修大能手。

网友A:
怎么看波形与管子的对应关系能说的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波形与管子的对应关系能说的详细点吗

这焊机的4个igbt是全桥逆变。每半个工作周期内两只管子导通,另两只关断。这个可以从驱动板的走线看出哪两个管子为一个输出臂。然后就是测4个输出脉冲的波形。找出4个波形的关系。比如1,3脉冲同相,2,4脉冲也同相。那么,就1,3输出接一个输出臂的两个管子,2,4接另一个臂。1,3与2,4之间必须是反相的。

网友:
集电子、机械为一身,全才啊!

网友B:
看到你家市电250多,我家差不多240,多少得点安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家市电250多,我家差不多240,多少得点安慰。

哈哈,没办法,万恶的供电局啊。前两天修焊机的时候量的260多伏。忘了拍照了,光顾着给95598电力热线打电话了。结果电话一打就断,什么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焊机的4个igbt是全桥逆变。每半个工作周期内两只管子导通,另两只关断。这个可以从驱动板的走线看出哪 ...

谢谢,讲解的很清楚,结合你上面的图,真学到东西了,另外看了你另外造机床的帖子了,佩服的了不得

网友:
这焊机够脏的。这个屏保电路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C:
老大你在哪买的这呢便宜?

网友D:
技术强大,手法高明,文攻武略,佩服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你在哪买的这呢便宜?

惭愧,XX站按废品弄得,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技术强大,手法高明,文攻武略,佩服学习

谢谢支持,呵呵

网友E:
现在这玩意便宜得不得了,隔壁论坛看到有人88元买的ZX7-200新焊机,不过现在涨了2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这玩意便宜得不得了,隔壁论坛看到有人88元买的ZX7-200新焊机,不过现在涨了20元。

呵呵,我看到了,能比吗?工业用的和家用迷你型。

网友:
哎,真当吃饭家伙用,谁网上买个修过的用?

网友:
经过仔细缜密的鉴定 楼猪乃是千年一遇级别的高高手!

网友:
我这市电电压也很高,250v左右,这是在充坏我两块汽车电平才发现的,充电器是变压器式的,没有稳压功能,坑死我了!费了1000大洋换了两块电瓶。

网友(2017-10-26):
工匠精神,大国工匠

网友:
这个维修有点难度

网友:
有这样的手艺------了不起!

网友:
一直希望能置办一台电焊机,也曾经遇到过,听说“烧了”,也就不再过问了......。

网友:
楼主文武兼得实在是高,佩服啊!

网友F:
我老家电压白天230晚上18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老家电压白天230晚上180

哈哈,还不如我这儿呢

网友G:
我也有一个支流焊机 皮毛都掉漆  还没上盖  民工居然和我要了5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一个支流焊机 皮毛都掉漆  还没上盖  民工居然和我要了50元

呵呵,能用就好。我这个虽然便宜点,但是还要修好了才能用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呵呵,能用就好。我这个虽然便宜点,但是还要修好了才能用啊。

估计不能用  太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不能用  太破了

修修呗,只要主体完整,哪儿元件坏了就换掉。外壳整整形。再用铁皮做个上盖,总比买个新的便宜多了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不能用  太破了

我现在走了车床,焊机,还弄了个200多斤的512台钻,DIY起来,得心应手,很痛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修呗,只要主体完整,哪儿元件坏了就换掉。外壳整整形。再用铁皮做个上盖,总比买个新的便宜多了多。

没错有空就修修 又多了一件 工具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这个市电太坑了,我们这基本都在220到230之间,没有越过边界。

楼主(2017-12-28):
焊机一直服役中。

网友:
那你家幸运    以前我们村里   夏天     电压最低的时候90多V  。。。    没错     90多v

你能想象    我正在用电的时候    家里的白炽灯红了。。。。。   电脑黑屏 。。。。

空调就别想了。。。。。。

我无数次问候供电局祖宗。。。。。

网友(2018-04-11):
高手在民间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其乐无穷

网友:
高手!!高手!!高手!!

网友(2018-06-18):
膜拜。。。大神

网友:
点赞,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您25元买一个焊机,我得70多元买一台,您的焊机基本没有材料费,而我得70-80的材料费,为什么我就碰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