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74驱动VFD屏幕问题求助

楼主(2017-07-12):
向矿坛各位前辈求教,晚辈有一个小制作,希望用到VFD模块替代LCD1602,用转接板I2C总线连接上位机。网上淘了一个兼容1602的VFD模块,把原来转接板(PCA8574芯片)焊下来在面包板上测试无问题,完美显示。后来因为焊接时候不当心损坏了转接板。在网上买了pcf8574芯片的转接板折腾了大半天都没办法显示了。

求教可能出现问题的原因。

现在可能可以排除的问题。
1.原转接板用PCA8574模块可以正常驱动显示,其他模块问题应该不大,问题还是出现在驱动转接板自身问题?
2.新换的驱动转接板的i2c总线设备地址0x20应该无误,我用i2ctools 看过,确认无误。
3.引脚焊接不到位,针脚焊盘接触不良?这个只用万用表连通测试过焊接点和引出针脚末端,没问题,VCC和GND和I2C的电VCC和GND都连通。

被这个困难折腾从下午到现在了,夜不能寐,茶饭不思,求教各位大神前辈能够以极高的水平和经验帮我一起分析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楼主:
用单片机对VFD并口发送信号,还是只有灯丝略微变红,但是无法正常显示任何字符,请问这种情况多是何故?

网友A:
还是PCF8574的i2c总线设备地址问题,在程序不能修改的情况下,检查新旧板子A0,A1,A2设备地址连接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PCF8574的i2c总线设备地址问题,在程序不能修改的情况下,检查新旧板子A0,A1,A2设备地址连接是否一致。

谢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入手检查的角度。
不过过了几天自己想办法修好了,是软件库的一个问题,修复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