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拆拆!拆解一个 DLP投影 显示部分

楼主(2017-07-13):
从老王那儿弄了一个DLP投影仪的显示部分

DLP投影原理:
以1024×768分辨率为例,在一块DMD上共有1024×768个小反射镜,每个镜子代表一个像素,每一个小反射镜都具有独立控制光线的开关能力。小反射镜反射光线的角度受视频信号控制,视频信号受数字光处理器DLP调制,把视频信号调制成等幅的脉宽调制信号,用脉冲宽度大小来控制小反射镜开、关光路的时间,在屏幕上产生不同亮度的灰度等级图像。DMD投影机根据反射镜片的多少可以分为单片式,双片式和三片式。以单片式为例,DLP能够产生色彩是由于放在光源路径上的色轮(由红、绿、蓝群组成),光源发出的光通过会聚透镜到彩色滤色片产生RGB三基色,包含成千上万微镜的DMD芯片,将光源发出的光通过快速转动的红、绿、蓝过滤器投射到一个镶有微镜面阵列的微芯片DMD的表面,这些微镜面以每秒5000次的速度转动,反射入射光,经由整形透镜后通过镜头投射出画面(转)

待续。拍照整理中 时间顺序。

楼主:
好小!开拆 拆下外围散热片 电路板

楼主:
电路板。一个50pin的插座

楼主:
镜头部分特写 调焦装置 LED功率很大

LED散热底座

LED散热底座

楼主:
内部

光学部分

光学部分

楼主:
小玩意儿。。。

小屏幕1

小屏幕1

小屏幕

小屏幕

透镜

透镜

透镜

透镜

壳

透镜

透镜

楼主:
透镜diy什么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透镜diy什么好呢?

DIY个DLP的投影机最合适。

网友A:
DLP投影机是用色轮的吧,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LP投影机是用色轮的吧,请教一下

“色轮(COLOR WHEEL)在DLP投影机中的作用是色彩的分离和处理,只有单片式DLP和双片式DLP投影机需要安装色轮,三片式DLP投影机则不需要色轮。”“一般来说,色轮(COLOR WHEEL)是由红、绿、蓝、白等分色滤光片的组合,可将透过的白光进行分色,并通过高速马达使其转动,然后顺序分出不同单色光于指定的光路上,最后经由其它光机元件合成并投射出全彩影像。”就是说 从小显示屏反射的白光经过色轮 的分光变成了彩色

楼主:
引用 楼主:
“色轮(COLOR WHEEL)在DLP投影机中的作用是色彩的分离和处理,只有单片式DLP和双片式DLP投影机需要安装 ...

不好意思 搞错了 是白光先穿过色轮再打到DMD芯片{显屏}再被反射

网友:
小白来学习一下

网友B:
有点想搞个投影玩玩,一直没碰到合适的

网友:
这东西太精密!玩不转啊

网友C:
主板呢?没看到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呢?没看到主板

解码主板在另一块上 这个小东西上的 是驱动电路板

网友:
DLP投影机中DMD是跟液晶屏一样能出图像吗?

楼主:
应该是不发光的 会有图像但是需要光照在上面反射出来

网友:
拆机拆到手指模印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想搞个投影玩玩,一直没碰到合适的

坛子里大把的是,号称原值几十万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