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姚工305D维修电源奇怪故障。

楼主(2017-07-13):
收一姚工305D电源。原电流微调电位器折断,更换之。开机电压可调。将电流调到最小短接输出端继电器响。现电压无法调整了。
     将电压旋至最大开机显示零点几伏。
      将电压旋至最小开机显示30伏。
恳请各位老大指点迷津谢谢。
       谁有姚工305D电路图也别藏着了,大家共同分析一下。

网友:
看下继电器线圈是不是站住了

网友:
这种电源很差,30块钱包邮折腾还差不多

楼主:
  左边的继电器不动作!7点5V到15V的继电器没有得电。
  没人指点是问题太简单?还是生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