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款前苏联的动态负载混频器

楼主(2017-07-13):
前苏联的动态负载混频器。

第一图,有大的变频增益,小的固有噪音和低的输出阻抗,且传输系数随着频率的升高而增长(大致从200K频率下的30增长到25M频率下的210)。
        T2是动态负载。AGC可以加在T1基极或发射极。

第二图,增益36--40分贝,噪音特性比一般兼作本震的电路好5--10分贝。

网友:
第一图中的T2就是通过C4形成自举,从而造成输出负载电阻形式上的高阻抗,提升了T1的混频增益,而T2以射极输出承载的电流,因而具有较低的输出阻抗。

第二图中的C5作用也类似,但R2、R3和R5为T2设置了稳定的工作点。

楼主:
动态负载中频放大器,据称放大系数250--800.

网友:
这种接法倒可以考虑在输出不调谐的前置高放级中使用,充分利用它的高信噪比能力。

楼主:
第二图如果改成硅管频率特征好一些,可以搭一个试试。

网友:
这种电路是共射-共集的级联,在各种双管的组合电路中,共射-共集组合的增益带宽积比较高,噪声也较低。与更常见的共射-共基级联电路似乎是对立的两极。共射-共基电路用第二个管子降低第一个管子的负载阻抗,并产生高阻抗输出。共射-共集电路用第二个管子增加第一个管子的负载阻抗,并且产生低阻输出。当应用到谐振放大器时,它们的性能特点也相反。受LC回路谐振阻抗的影响,频率越低,LC回路越容易获得高阻抗,就越有利于共射-共基电路产生高增益。而这时对共射-共集电路就不利了,因为输出阻抗低,与高阻抗的LC回路匹配必须使用很大的变比,而变比越大,损耗越大,不利于增益的提高。频率较高时,情况相反。LC回路的谐振阻抗比较低,不利于共射-共基电路发挥出高性能,而有利于与共射-共集电路的阻抗匹配,共射-共集电路的性能就更好。

网友:
类似电子管的SRPP电路

网友:
与普通共射-共集电路有一点差异,共集兼有自举作用,让共发射极负载电阻更大,增益更高

网友:
SRPP: Shunt Regulated Push-Pull(分流调整式推挽放大器)

以前分析过这电路, 记得它的特点是增益高,驱动力强,失真小,高频特性较好。  所以电子管时代,SRPP在高频电路中很常见。这个苏联老书,就可能是借鉴电子管SRPP电路。
  但是这种电路不太适合晶体管。我记得晶体管因为偏流电阻影响,还有内阻过高等因素,会导致SRPP电路性能变低,不稳定。所以晶体管的SRPP电路很少见。

网友:
电路比较新颖,不常规,如果效果明显的话还是非常值得一试的。

楼主:
我想SRPP电路和本帖动态负载应该属于自倒相电路,配合自倒相功放电路就是‘全倒相’收音机。

网友:
两个图好象顺序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

原理不复杂名字老复杂的了~

是啊,动态负载,恒流源负载,共射共集放大。。。。。

网友B:
有空的时候,每一级都用两个晶体管试试,反正现在晶体管便宜。
唯一想请教的是:图1中L3、L4与L5、L6,不是很明白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空的时候,每一级都用两个晶体管试试,反正现在晶体管便宜。
唯一想请教的是:图1中L3、L4与L5、L6,不 ...

L3、L4与L5、L6书中没有详细介绍。我想应该是,双调节回路。匝数比;1;10。谐振电容470.

网友B:
引用 楼主:
L3、L4与L5、L6书中没有详细介绍。我想应该是,双调节回路。匝数比;1;10。谐振电容470.

我也觉得可能是双调谐,但这个10:1没有现成的啊,普通双调谐中周或陶瓷滤波器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可能是双调谐,但这个10:1没有现成的啊,普通双调谐中周或陶瓷滤波器行不行?

现成的代换,SZP2  匝数110;8  还有SZP3  匝数 110;24  谐振电容为510. 我看SZP3比较靠谱一点。

网友:
这个电路的一个附加优点是,第一级中频变压器中没有大的直流电流通过,这非常难得,由于磁芯不再被直流磁化掉一部分,因而Q值、调节范围等均不会受到影响,从而保证设计指标的实现。

网友:
又一次中生代热潮来临,十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