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调频收音故障 请求指导

楼主(2017-07-13):
一台爱华600组合音响  FM波段收音全是噪声  即便当地强信号电台 也丝毫没有一点迹象  调整几个中周 噪声大小有明显变化 但仍然收不到信号
该机 LA1835作为 调频/调幅中频放大集成电路 高频组件如图 拆下组件噪声依旧 用金属点击三端陶瓷滤波器①③脚 有明显干扰声
请问 是组件坏了 还是LA1835挂了

网友:
不董,进来听课。

网友A:
这个只要拆FM中周,然后换电容,调节中周就好了。别的地方千万别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要拆FM中周,然后换电容,调节中周就好了。别的地方千万别动。

以前修过爱华别的机型也是类似收音噪声 但隐约可以收到一点信号  拆除中周内附瓷管电容 外焊一个68P瓷片 重新调整中周得以解决 可是这个鸡鸡只有噪声 怎么调节中周 都没些许信号  适合这么处理吗?

网友:
应该从后向前检查,确认中放还是高频头问题才动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修过爱华别的机型也是类似收音噪声 但隐约可以收到一点信号  拆除中周内附瓷管电容 外焊一个68P瓷片  ...

如果有频率测试器,可以测试,判断问题。一般情况下,先换这个中周,再考虑前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