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金正DVD的问题

楼主(2017-07-13):
各位擅长维修的前辈,本人有一台金正DVD,型号是N-868,逐行扫描的。大约购于2001年,两年前面板显示屏不显示了,并且面板上的按键金部失灵不起作用,但用摇控器控制则所有功能完全正常。本人没有维修基础所以就这样一直将就用着。最近此机播放不了DVD碟片,开机后电视上待机画面都没有了,但奇怪的是却能正常播放CD碟片。现在重新买了一台全新的DVD,此机当作CD机用。好奇问一下各位,倒底是光头出了问题还是其它什么部件有毛病了?
         菜鸟小白在此先谢谢各位赐教了。

网友A:
可能是程序出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程序出现问题了

谢谢指教

网友B:
不能播DVD一般是光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播DVD一般是光头问题。

奇怪的是播放CD却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光头有问题那CD也不能播放才对呀?搞不董了。

网友C:
光头出问题了,光头是分两部分的,一部分是DVD,一部分是CD,VC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头出问题了,光头是分两部分的,一部分是DVD,一部分是CD,VCD

哦,这样啊。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