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海312中周接法的疑问

楼主(2017-07-13):
晶体管收音机手册刊载的上海312的印版图似乎是顶视图。如果是,则每一个中周应该从印版图的下方从左至右逆时针数,依次为1、2、3、4、5脚。在该文的说明中,BZ1的三端接耦合电容C28,从印版看,似乎是5端接耦合电容C28;在该文的说明中BZ4的5端接耦合电容C36,从印版看,似乎是1端接耦合电容C36。是不是手册文字说明有误?

网友:
其实通常这种图纸标识多是底視图,而不是頂規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说的没错,但上海312这个图的确是顶视图。

过去装收音机多以底视图为准,现在有了丝印层,丝印层多是顶视图。这两个图一正一反就形成了读者阅读的困惑。对于DIY者来说只要认真,只要记住这只脚是接晶体管的什么脚就够了。如果接晶体的集电极,按阻抗来说是在50匝左右,最少的是35匝,最多的是70匝。如果匝数少,则Q值高,选择性好,但输出信号不是很强,如果是匝数多,则输出信号强,但Q值低,选择性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在DIY时要两者兼顾。对于如果接的是晶体管的基极,一般是8匝,也有多到12匝或更多的,也有少到6或更少的,道理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