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好汉,我的ITT103波段开关为什么自锁不住了

楼主(2017-07-14):
原来都正常,后来不知怎么的,只有调频能收听,其他波段开关都无法自锁,用手强行按下后,也没有信号。
请教这种故障怎么解决?
先谢谢了。

网友:
我的万用表也是琴键开关,几排箍在一起。有一个不自锁也没办法拆下。最后我把这键弹簧拆掉手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