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芯片互换

楼主(2017-07-15):
我的cd机烧了,发现cxa1182损坏,这个很难找,能否用cxa1082替换,网上看的原理图都一样,脚位也是一样的,请大侠指点

网友A:
cxa1082有内置音序器,其它应该一样。两个型号的PDF文件都超过550K无法作为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cxa1082有内置音序器,其它应该一样。两个型号的PDF文件都超过550K无法作为附件。

你好,我从网上找的pdf看内部构成图是一样的,只是2个管脚的叫法不一样,但是看内部的结构图又是一样的,以前没做过心里没有底,拆半天再安上不能用才麻烦,48根腿啊,没有热风机

网友(2017-09-18):
最好还是热风枪伺候,电烙铁真心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