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O-9850P 求教

楼主(2017-07-15):
请问各位大大 9850P 怎么调整为播放彩色的?我怎么弄都是黑白的,背后面板的COLOR LOCK 和 COLOR FRAMING 都试过  一直都是黑白的。请知道的,告知下。万分感谢

网友:
我的是5850.机子背后有个拨动开关,叫mont tv 吧,有2个档。B和W。COLOR
把开关波到color就可以了。图像就是彩色了

网友A(2017-08-15):
这“老古董”机器还有人玩儿?手头有这台机器的维修手册,需要的话可以提供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老古董”机器还有人玩儿?手头有这台机器的维修手册,需要的话可以提供帮助

请问:有VO-5850P的维修手册或图纸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VO-5850P的维修手册或图纸吗?

应该有,我找找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我找找看

非常感谢!静候佳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静候佳音。

找到了,比较厚,请问你需要那一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比较厚,请问你需要那一部分?

万分感谢!去年我就在坛里发过求VO-5850P图纸的帖,已经万念俱灰啦。今“WBYW”老师您出手相助,真是令人感动万分。我收藏着两台VO-5850P,到手后多少都有些故障,其中一台是无控制磁迹脉冲(CTL),所以录放均无法进行,记数器LED有显示不动。请教:这一台就需要这部分。
另一台的故障再说。麻烦您!实在是不好意思。
”WBYW“老师”:麻烦您将CTL脉冲这部分的电路,拍照或扫描发我,我先检查着,需要什么只能再向您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分感谢!去年我就在坛里发过求VO-5850P图纸的帖,已经万念俱灰啦。今“WBYW”老师您出手相助,真是令 ...

另一台能录放:

网友:
手机上网,不方便,微信,QQ251897152

网友:
WBYW老师您好!我已在QQ加您为好友,我的QQ3285722090,请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