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单管机

楼主(2017-07-15):
    想装出理想一点的单管机。夏天太热装个机机解暑!单管机很简单,但有许多令我纠结的地方,比如电路的选择,再生的选择,耳机高祖还是低阻,管子是怀旧一的还是用倍数大一点的。种种!!不管那么多了随便找的电路就干!
      原件:磁棒                          10X50 扁磁棒
                天线线圈                    初级83距地4圈抽头,次级8圈,或16圈待定
                三级管                        9015      β300多,   先弄响以后也可以用锗管
                二极管                        2ap7X2
                高扼圈                      没有用磁芯,自制骨架乱绕,电感2.5mH
                耳机                           苹果低阻耳机
                开关                           耳机插孔兼用
                电源                          2节5号电池
                电容电阻导线若干
                输出牛                    ,用节能灯小磁环绕制在使用中发现声音有所增强,但音质不好所以弃之不用。
                外壳                           黑色塑料盒
      焊接  与安装
                此处省略5000字!
    装完简单调试就有广播,白天不加再生有两个本地强台,加上可以收到6个台。现在两个二极管上的电压时0.1V请问老师这个正常不“?一般给二级管偏      置电压是多少,用在这样的单管机上。
      调试       还在调试中,以后补上
      上图

网友A:
弄完超外差,又回归单管机了?

敲铆钉是不是很爽的感脚?

网友B:
扼流圈绕了多少圈?小牛的磁芯导磁率太低了,用RM6磁芯绕应当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完超外差,又回归单管机了?

敲铆钉是不是很爽的感脚?

感谢老师加分!天太热了,敲一身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扼流圈绕了多少圈?小牛的磁芯导磁率太低了,用RM6磁芯绕应当不错。

会老师,扼流圈大概600多圈,没有磁芯!不加再生声音真的不是一般的好听,加上再生低音少了些!用输出牛声音是大一些,但是音质很糟糕,生硬尖冷!不好听,

网友:
锗二极管导通电压约0.1v多点,0.1V是给二极管的偏压,有利提高检波灵感度。

网友:
自己动手很爽的。

网友:
夏天酷暑是应该做个小机玩玩,单管机如同小品极富情趣,元件较少制作时间短,乐趣无穷。

网友:
单管机确实很怀旧,成熟的电路也很多,我认为最要讲究的是外壳,怀旧感要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做单管机的高频变压器能否给绕制2个,再来个GZL

老师您好,没问题!绕好通知您!

网友:
楼主好人,好手艺,好作品!

网友D:
以前做的4管机

楼主:
这个好厉害啊,读盘和拨盘是怎么弄上去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做的4管机

做得很漂亮,有线路图吗,能上传吗,草图也行,谢谢!

网友:
谢谢17、18两楼坛友的关注
1。是套件做的。
2。年代太久,电路图还真得好好找找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做过,是高中物理课作为实验,由学校统一购买的。我那个现在不知道在哪了,早知道这么有收藏价值,就保存起来了,当时还有红色的薄膜单联,万里牌636高阻耳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