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 电烙铁专用功能插座!

楼主(2017-07-16):
前几天看到有人拿电烙铁串联二极管来减小发热功率,达到保温、防止烙铁烧死的目的。

网友A:
想法不错!很值得借鉴。但一般电源插座都不在身边。我逮议你不如造一小盒,把开关、二极管放在小盒内。这样开关就可放在身边,控制方便。

楼主:
正好有一个闲置的转换插座 突发奇想

楼主:
工具 以前烧坏的烙铁头

氧化严重

氧化严重

新的烙铁头

新的烙铁头

楼主:
开始拆了!!!

楼主:
质量不错 请出曲线锯

楼主:
N年前的小夜灯 坏了 阻容降压的拆个开关 焊接

搞定

搞定

电路图

电路图

楼主:
搞定!!!

电路图

电路图

楼主:
功率是原来的一半,对吗?还是四分之一?或者都不是?

网友B:
没看明白,您那根红线一边接到开关上,另一边接到哪儿了?请把那个盖子上的白色的东西拍清楚一点儿,从另一面和侧面拍一下。谢谢。

网友:
黄花牌烙铁。。。

网友C:
看起来蛮牛的哦,不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您那根红线一边接到开关上,另一边接到哪儿了?请把那个盖子上的白色的东西拍清楚一点儿,从另一 ...

原来 两个金属脚和插座里的金属弹片是压接的 我把其中一个绝缘处理了 另外引了一根线 连接顺序 金属脚(插头)-红线-并联二极管开关-黑线-金属片(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蛮牛的哦,不错,不错

谢谢鼓励 这玩意挺好做的

网友:
串上二极管的办法很早就有了,功率大的这样改装就很实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不错!很值得借鉴。但一般电源插座都不在身边。我逮议你不如造一小盒,把开关、二极管放在小盒内。这样 ...

可以可以 索性改一下电烙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搞定!!!

我这里有一个跟你思路差不多的

网友:
新写的标签,全通写成全波了,哈哈

网友E:
半波整流和全波的区别么,自然少一半。

另外,Пётр,这个是标准拼法,应该不是Питер

网友:
十二万分感谢版主给我的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有一个跟你思路差不多的

              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半波整流和全波的区别么,自然少一半。

另外,Пётр,这个是标准拼法,应该不是Питер

这样的啊    俄文没怎么学 谢谢

网友:
不如换个白菜白光 用的很方便

网友:
早就用这种插座了,不过工艺比不上楼主

网友:
我是用可控硅弄的;

网友:
串一个电风扇调压器,基本能满足要求。

网友:
这个办法我几年前用过,烙铁把上加一个按钮,用来短路二极管。

网友:
直接用这个改的,俩二极管一并,烙铁、手电钻都用,简单方便。

网友:
        矿坛这么卡,这种一个二极管比较简单,还不能调整到最佳,用一个隔离变压器分档调整电压,再加上二极管,能够调整到理想温度,不会烧死烙铁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