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看看这个ua741运放是干啥用的?

楼主(2017-07-16):
这是扬中CA8020示波器的锯齿波形成电路的一部分。

开始是放在“自动”档,扫描时间只有最后两档,才能起振,显示扫描线,其余各档都只有光点,搞了两天,理清了信号通路,(印板背面没有型号位号标注,理起来非常费功夫)才检查出是3C39,100pF的银云母有1兆欧的漏电电阻,拆除,所有档位,都能起振了。

现在有发现问题,显示的波形右侧严重压缩,不输入信号,光看扫描基线,又是右侧折叠偏亮。
用示波器观察,输出的波形,不像是锯齿波,当像是失真的矩形波(上升沿不是标准的斜线,上下有弯曲,而且波形的顶部和底部,都是平顶,没有一般锯齿波的那种上尖下平)。
怀疑是锯齿波形成的线性不好,检查3V58恒流源,没有发现异常。

检查图中这几只三极管,及其外围电阻电容,无异常。

现在一个疑问,这个741运放在这里是干什么用的?示波器观察,741的6脚没有波形变化。用OP07代换,还是一样,外围元件检查没有异常。6脚输出电压,只在一部分档位为-7.5V左右,后半部分档位在-8.4V左右。

难道这个运放是稳幅的?只是起稳定幅度的作用?

还有3V53那只2N5485的场效应管的作用,是电容容量倍增电路?还是其他,这个会影响锯齿波的线性吗?

网友:
是否为调零。

网友A:
电路不完整,判别不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不完整,判别不易。

好的我上一个完整的电路。

当然图上有部分错误的地方,根据实物我做了修改,颜色不太一样的就是我改动的地方。

楼主:
同时感谢BG4IFY 的回复,这个应该不是这个作用,我感觉是稳幅还是什么的?

网友A:
这个图还是问题多多,一些交叉处究竟是连接还是不连接,缺少相应的符号表示。

网友B:
就是一个可控电压源,按需求通过S4输出两种固定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可控电压源,按需求通过S4输出两种固定电压

实际测量的结果,和您的说法一致,的确是输出两种电压,输出端没有波形。输出端只是两种极性为负的直流电压。

但这个电压的左右是什么?是维持波形的线性还是维持波形的幅度,还是其他作用?

现在纠结的就是:这是示波器的X轴,锯齿波线性不好,右边波形严重压缩,
输出级是上下两组组成类似BTL电路。
检用另一台示波器查输出级一边的锯齿波,比较好,另一边波形和这个振荡级的直接向联系的,失真比较厉害,检查输出级,没发现问题,(把上下两边的输出管对调,电容电阻及工作点,检查没发现问题),关键是用示波器看着个X轴锯齿波形成级的波形,感觉不是正常的锯齿波,所以还是怀疑振荡级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还是问题多多,一些交叉处究竟是连接还是不连接,缺少相应的符号表示。

这个图,的确错误比较多,我按照实物修改后,错误基本改过来了。

楼主:
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我的理解是这样的,3V52是开关导通时,3C38,C39放电,截至时这两个电容充电,3V53,3V55应该是个电容容量倍增电路,3V58是恒流管,恒流对电容充电,C38,39电容充电形成锯齿波,经3V56,3V50,3V49放大加在3D2B(74LS74的8-13脚)的13脚,也就是R端,当3V49的集电极电压上升到一定程度时,触发器翻转,8脚输出高电平,3V52导通,对C38,39放电,如此反复形成自激振荡。

现在的问题就是,那个环节引起的锯齿线性不好。

网友C:
如果元器件没有质量问题,检测一下UA741正、负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形成锯齿波的简单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恒流源充电,另一种是自举补偿。自举补偿又分两种,一是同步提高充电电阻两端的电压,二是让充电电容充电端的电压不变或微量变化,反向补偿充电电容另一端的电压。楼主的电路就属于后者。
未作仔细分析,基本排除振荡形成电路,仅粗略分析线性充电部分,如有谬误请见谅:
c38、3c39有可能是充电电容(3c47仅在低扫速时并联接入),充电电流注入两个电容的下端,由3v53、3v55构成的高输入阻抗反相放大器将充电电压放大后反相加到充电电容的上端,这样充电电容的下端电压基本不变或变化很小,充电电流基本是恒流,而充电电容的上端就得到线性良好的反向锯齿波。
影响线性的就仅剩充电电容漏电,反相放大器输入漏电或放大倍数太小,定时电容放电三极管3v52漏电或弱导通。其中以反相放大器放大倍数太小的可能性最大,可检查3v53、3v55、3v58组成的放大器,看看是否有原件变质或工作点偏离,原件不多,逐一检查即可,主观判断741部分与线性无关

网友B:
画个草图吧,将就着看

补充内容 (2017-7-20 12:00):
3v58构成的恒流源是放大器3v55的恒流负载,为的是提高放大器增益

补充内容 (2017-7-20 12:00):
3v58构成的恒流源是放大器3v55的恒流负载,为的是提高放大器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个草图吧,将就着看

补充内容 (2017-7-20 12:00):

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很有道理。

现在最怀疑的就是那只场效应管了,手头没有这种型号,等我到马云家里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元器件没有质量问题,检测一下UA741正、负供电是否正常。

感谢版主的帮助,

ua741我用旧仪表上拆下来的OP07A代换过来了,故障依旧,外围元件全部检查没有异常。

另:这个运实际是-12V供电的,开始我也以为是±12V供电,最后仔细一核对,7脚是直接接地的,4脚是-12V供电。

网友C:
1. 减小信号输入幅度或者检测一下耦合电容是否变质。
2. 检测一下3C49是否开路或者变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减小信号输入幅度或者检测一下耦合电容是否变质。
2. 检测一下3C49是否开路或者变质。

感谢版主的回复,

3C49原来是普通电解,我用钽电容代换过,故障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