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下0.5级电压表,只当拯救了一块指针表

楼主(2017-07-16):
最近在旧货市场上见到一块直流电压标准表,0.5级,指针式,看外观还可以,对旧货来说还算很新,80年出品,永恒精密厂出的。看表盘,刻度精细均匀,比有的厂的出品要强些。  此前也多次看到卖古董标准表,有的惨不忍睹,完全是一副垃圾像。我前几年买了块0.2级交直流两用电压表,大概测测精度还可以,缺点是低压端有精度的值不是从零开始,无法精确测量常用低电压。而这块0.5级的电压是0--15--30--75 伏的,正好填补空区。

标准表市场上少有人问津,功能单一,笨重。曾经见到一些摊主手里的标准表多日没有脱手,一怒之下,砸个稀烂,对爱表人来说太可惜了。

楼主:
看正面表盘,还算精细,指针细如发丝,相当一个线宽。厂址字样太靠盘面里头了,直视看不见。

楼主:
这样的刻度本来够精细了,但是本人太挑剔,仍然看得出局部刻度的不均匀。相比我的几块0.2级表,刻度用放大镜看也挑不出毛病来,还是有差别吧。

楼主:
脱了后盖,发现表头是全密封的,前面有封印。后面只有三个线绕电阻。内部简单吧。

仔细看看,是游丝的,不是张丝的。

楼主:
担心几十年的表精度丧失,便随便测了几个电池,然后用数字表对比,居然相差无几。放心了。

表针回差未发现,可见表头调整的好。不过,全表精度0.5,表头一定更精,用这样的高精表头应该可以造出精度高些的万用表,不至于总是2.5级精度的吧。

网友:
仪表工具、你家宝宝

网友A:
祝楼主成功修复指针表,到时正好借鉴一下!期待中……6

网友:
我也有几块类似的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担心几十年的表精度丧失,便随便测了几个电池,然后用数字表对比,居然相差无几。放心了。

表针回差未发 ...

全表精度0.5,你最多选择0.5%精度的电阻,做出来的表不会小于1%,

网友C:
这种表虽然功能单一,但精度指标高于精度相对高的指针万用表,只是一直没看出这种表的内阻是多少(每伏多少欧),这关乎测高内阻电路时的实际误差情况。

网友D:
其实是一种情怀,时代在进步。也应该报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此表头的满度电流是多少的?测过没有?有时看到有电压表(此类的),但不知满度电流没买。如是微安级的还是 ...

满度不好测,用数字表20K档简单测下:   15伏档位,电阻3K,  显示值0.1伏(即一小格)。帮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楼主成功修复指针表,到时正好借鉴一下!期待中……6

不是修复,这块表本来就没有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表虽然功能单一,但精度指标高于精度相对高的指针万用表,只是一直没看出这种表的内阻是多少(每伏多少 ...

内阻不好测,用数字表20K档简单测下:   15伏档位,电阻3K,  显示值0.1伏(即一小格)。帮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表精度0.5,你最多选择0.5%精度的电阻,做出来的表不会小于1%,。

我的意思是这表表头精度一定高于0.5级,普通2.5级万用表用不起这样的表头,成本高,所以高精度万用表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是一种情怀,时代在进步。也应该报非了

您说的对,的确有一种指针表情怀。从六十年代开始玩矿石机电子管开始,拥有一块万用表成了许多年无法实现的梦想。

网友F:
引用 楼主:
内阻不好测,用数字表20K档简单测下:   15伏档位,电阻3K,  显示值0.1伏(即一小格)。帮算一下。

作为磁电系的表头,受磁强度和动圈的限制,内阻都不高,除非加放大器做成有源表。
此表侧重于精度,一般电源内阻都很小,相对表的内阻可以忽略,不影响测量精度。

但作为实际应用是要考虑的,遇到内阻大的电源就测不准了。不是表的问题,是选错测量工具了。
数字表内阻大,分辨率高,数字直读,精度也不错,测电压还是用数字表好。

网友G:
表头是5毫安的,200欧/伏内阻不高,主要用来校表,现在用途真的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阻不好测,用数字表20K档简单测下:   15伏档位,电阻3K,  显示值0.1伏(即一小格)。帮算一下。

内阻就是200欧/伏的,算是低内阻了,作标准表用时得注意被测电压源输出内阻也相应要低,其电流输出能力要大于5mA才行。

网友H:
此表作为一个时代的印记还是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若论使用还是首选数字电压表。

网友:
这个看着费眼力

网友:
一般标准表灵敏度低做万用表不适合,要是硬上就改成个有源的,找个好波段开关,争取做个1MΩ/V灵敏度,精度保持在0.5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作为磁电系的表头,受磁强度和动圈的限制,内阻都不高,除非加放大器做成有源表。
此表侧重于精度,一 ...

您说的很对,内阻太低的表接入某些电源会引起电压跌落,相当于重负载。

我收几个标准表也就是玩玩,喜欢高精度而已,欣赏工匠们的手艺。不是为了真实测量弱电。数字表我也有好几块,对比着玩。我也有一块0.2级微安标准表,跟您的一样,精度尤在,刀刀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表头是5毫安的,200欧/伏内阻不高,主要用来校表,现在用途真的不大。

谢谢,我后来算也是如此,但是没想到内阻这样低。以前没仔细算过,有过表头1毫安的电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此表作为一个时代的印记还是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若论使用还是首选数字电压表。

是的就是收藏了,被砸就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么大这么重的玩意儿,居然用几十块的数字表来证明没坏,这玩意被砸烂卖废铁一点都不可惜。

谢谢提醒! 看来我的几十块钱的数字表也是垃圾,用垃圾来证明垃圾太可笑了,回头我把标准表和数字表都砸了,然后向大家报喜。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 看来我的几十块钱的数字表也是垃圾,用垃圾来证明垃圾太可笑了,回头我把标准表和数字表都砸 ...

玩表,自己开心就行。

这类标准表,在当时价格很贵,不是一般家庭个人玩得起的。
现在有机会,玩玩,开开眼界、增加见识,是上天的恩赐。

我就玩过计量所淘汰的一整套标准表,(游丝、张丝、吊丝、光标、电流表、电压表、功率表,磁电系、电磁系、电动系,交直流两用、真有效值表等等)。对了解原理、结构有很大的帮助。
这类表大多是0.2级或0.5级,不得不赞叹其制造工艺(一分钱一分货),从中得到启发、受益。

虽说有点过时,把玩很不错,仍具有使用性。
比如:用标准微安表来调校普通指针表(常见的50微安范围),比数字表方便直观,标准表与普通表的指针同步,可判断全程线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此表头的满度电流是多少的?测过没有?有时看到有电压表(此类的),但不知满度电流没买。如是微安级的还是 ...

有0.5级10微安表

网友:
有很多前方后园那种黑表头,捉摸着搞一个自制万用表怀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