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DIY的自动键

楼主(2017-07-17):
(图片)

网友A:
上个详细的!最近正在思考做一个这个,您能把与原理、电路、机械说一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详细的!最近正在思考做一个这个,您能把与原理、电路、机械说一说么?

看看一下这个帖子吧,我就是按照他的图纸做的。对不起,我没有权限发链接,这样吧:你登录“哈喽CQ火腿社区”,找BI4WOP的帖子就可以看到!!!

网友B:
看起来蛮牛的哦,不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蛮牛的哦,不错,不错

呵呵,谢谢指导!!!

网友:
你就不能加点说明吗?就算你是按照别人做的,你也有自己的制作目的及过程吧?

楼主:
转自BI4WOP的按照说明:
  安装流程
1. 先在底板最大的两个孔内壁涂上适量胶水(本人使用的是卡夫特UV无影胶,这种胶需要用紫外线手电筒照射才能固化,强度相当好,建议使用。没有无影胶的也可以用502,不过502固化的速度很慢,需要耐心)将两枚内径5mm外径10mm的轴承压入底板最大的两个孔中,等胶水固化。注意胶水不要渗入轴承中,以免影响转动。

2. 参照以上方法,将带孔轴承端盖用胶水压入上轴承座的两个孔中(此处我使用的是亚克力胶水,502或UV无影胶都可以)。待牢固后,参照1中方法将轴承用胶水固定在孔中。

3. 取两枚5mmx20mm的圆柱销,与底座上的轴承配合,若配合不够紧密可在轴孔中涂适量胶水(推荐使用680厌氧胶, 502也可以)。注意圆柱销露出高度要统一,圆柱销底部与轴承底部平齐。

4. 取一枚4mmx10mm的圆柱销,用胶水固定在底座中间的孔里,作为桨轴的靠山。

5.将桨轴支撑板用胶水粘在底板对应位置上(见装配图纸,有倒角一面的底线与底板开的缝的上沿重合,且孔位正好可以通过靠山)

6. 取出装好电触点的桨轴,以距末端21mm的位置为环心用胶水固定上弹簧箍圈,再将桨轴用胶水固定在轴承伸出来的轴上。注意两枚桨轴的高度要尽量一致

7. 将上轴承座侧板用胶水粘到上轴承座上,形成一个冂字形,并将该零件穿过轴再用胶水粘到底板上,用以加固桨轴

8. 将攻好丝的调节螺丝支架粘到底板对应位置处(前边与底板对应位置切缝的外沿重合,有倒角一端朝上)

9. 在调节螺丝支架上拧入调节螺丝并装入弹簧,我使用的弹簧是0.6mmx6mm外径不锈钢压簧,剪成1.5cm长的小段塞入箍圈与调节螺丝之间。其中弹簧调节螺丝为M4x16不锈钢螺丝,触点调节螺丝为M4x12黄铜螺丝。不要忘记从触点调节螺丝处引出电线,我彩用的方法是在螺丝头部套一截0.3mmx5mm弹簧,并用弹簧顶住一片铜垫片,并在铜垫片上焊一根电线。这样在拧螺丝的时候电线就不会跟着螺丝旋转了。

10. 将侧板、面板和背板粘在底板上,将3.5mm音频座装在背板上。将电线穿到反面,并焊接在3.5mm座上。将指板粘在桨轴前端,完工。

注,亚克力零件与亚克力零件间的粘接,建议使用亚克力胶水(氯仿)。因为这种胶水是通过融解基材来进行粘接的,接口强度接近基材。

网友:
懒人的话,用声卡和专用小软件+键盘就可以收发莫尔斯码了

楼主(2017-09-05):
引用 网友C:
蛮牛的哦,不错

谢谢指导!!!

网友D:
看着不错啊,顶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不错啊,顶你。

谢谢支持!!!

网友:
挺好的,学习啦

网友:
好的想法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