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6P1吃点细粮

楼主(2017-07-17):
没图有真相,信不信由你 过去的电子管收音机功放大多用的是6P1,听过那声音的人至今都不能忘怀,但我觉得那不是6P1固有的声音,是由黑胶片唱机和录音机产生的,如今模拟音源都已淘汰,被数字音源所代替,所以,即使还用老收音机也听不到过去的那种效果了,换别的管也不行。
       熟话说物以稀为贵,由于6P1存世量大,价格便宜,很多人对它不屑于顾。如果分三、六、九等的话,300B就是贵公子,而6P1连个平民百姓都算不上,它就是一个小叫化子。贵公子喝酒吃肉还有很多人伺候着,小叫化子的命运有多惨大家都知道。其实,如果有人伺候,有人打扮小叫化子也能变成小帅哥。
      上面都是闲扯蛋,主要是想说明6P1这管不错我喜欢。话归正题,前几天专门为6P1(当然6P14也能用)绕了一对输出牛,用66x3.4的Z11片,阻抗5K,绕完后经测试,初级电感量都在20H左右,短路次级后测得初级电感量为一个33mH,一个38mH,折算频率范围在40Hz------20KHz以上,装入试验电路后,音质确实有不小的提升(声音如何在此不描述),可与两千多的KT88相PK。也用6P14试过,音质也不错,有一些亮丽。用6P1声音要厚实一点。

网友(2023-01-13):
引用 网友A:
大有山中不知岁月的感觉,才注意到这是17年的帖子,已经六年过去了。
六年前说6P1,六年后还是说6P1。不知 ...

看老帖中自己的发言,很有意思。一直有暗自庆幸或担心是不是有说错话的时候。

网友B(2017-07-17):
引用 网友C:
光追求电感量不行。我曾试验过一对57片小牛。初级直流电阻600Ω左右。低音发闷、高音没有鲜活感。

其实输出牛的绕制矛盾挺多的。顾头顾不了尾。结局是综合处理而己。

网友:
6p1 大众管子,便宜又好声。

网友:
我用6p1的感觉,1、比6p14厚实怀旧,2、用6N1推比6N2、6N3不彯,仅垃圾管区间,高大上无涉

网友D:
随便用收音机拆机输出变压器甚至洩力做输出变压器效果能好才怪。

网友:
管子占整机成本不高, 玩家都喜欢外形好看霸气的管子.

网友:
这样做实际上是真正发挥了束射管的声音特点。每个管都认真对待,绝对会对得起这份认真。顺便说一句,从做单端来讲,6P1比6P14更适合,失真当中偶次谐波成分多于奇次谐波。而且从追求低失真角度来讲,阻抗选择低一些会更好,例如4K。反正自己做牛不受限制。

网友:
给6p1穿上战袍希望能打仗,

网友B:
初。次级匝数和线经科普下

网友:
进修兄:
上点输出牛的图片看看?

网友E:
普通的管子用好的配置,肯定能 出好声音,毕竟一台胆机的好声音输出变压器是最重要的器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初。次级匝数和线经科普下

同问。我也正想自己绕这样一对牛。望进修老师给个数据。咱也“挑战”一下乐潘S100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问。我也正想自己绕这样一对牛。望进修老师给个数据。咱也“挑战”一下乐潘S1001.

知音

网友C:
乐潘牛是公认的性价比很高的成品牛。只是他的初级直阻430Ω偏大,应该是线径较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乐潘牛是公认的性价比很高的成品牛。只是他的初级直阻430Ω偏大,应该是线径较细。

线细,匝数多。电感量才能大。

网友:
您说,这些天价的管子是不是跟炒作有很大关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随便用收音机拆机输出变压器甚至洩力做输出变压器效果能好才怪。

请教白版,“洩力”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线细,匝数多。电感量才能大。

光追求电感量不行。我曾试验过一对57片小牛。初级直流电阻600Ω左右。低音发闷、高音没有鲜活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输出牛的绕制矛盾挺多的。顾头顾不了尾。结局是综合处理而己。

完全赞成!老师们说过:整体平衡才是最好的。可难就难在这个平衡上!慢慢摸索、实验吧。总之绕一次就应该多一点经验。再加上虚心请教、汲取老师们的宝贵经验、少走一点弯路,肯定会有进步的。

楼主:
感谢各位关注,在这一并回复了.由于相机长期没用,手机不知啥时候能传上去一次,所以没照相,将输出牛的结构图发上,仅供参考.
这个结构比较复杂,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记住线头,线尾,另外,绕的时候一定要紧一些,初级不用层层垫纸,可以适当的垫纸,不然就有绕不下的可能.说明一下,线径都是铜的直径,初级直流电阻约335欧.

楼主:
为了看着方便,画成图的样子,实际操作时怎样排线,自己掌握就是了.

网友G:
我感觉这个牛次级缠完不平。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白版,“洩力”是什么?

经济灯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乐潘牛是公认的性价比很高的成品牛。只是他的初级直阻430Ω偏大,应该是线径较细。

初级电阻430欧的6P1输出牛,肯定是铁芯小,匝数多只能用细线,效果可想而知。自己不会绕牛,只能 "公认........."。

网友H:
进修老师的大作必读!很有收货。

网友I:
这牛不是一般人能绕的,请教进修老师,要是用66*40的话绕线参数不变估计新手能绕下,可以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进修老师的大作必读!很有收货。

读大作老师欢迎,可别去 "收货"!

网友G:
多极管配的输出牛的初级绕组,直流电阻并不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以至于把一个牛都能否决的参数。过于强调这一点,类似那种强调既要电感要大,又要漏感小,还要分布电容小,同样属于“无理”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读大作老师欢迎,可别去 "收货"!

拼音搞错了!谢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便用收音机拆机输出变压器甚至洩力做输出变压器效果能好才怪。

不易老师说的是,对付6P1就可以随便找个变压器,甚至用电源变压器代替这不是欺负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牛分层比市面流行好太多了,大多是2夹1,好点3夹2,这个4夹3了,高频应该不错,体积大圈数也不少低频也 ...

谢老兄。这牛可不好绕,我一天只绕一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感觉这个牛次级缠完不平。

谢老兄关注。这就要看如何排线和绕制技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进修老师的大作必读!很有收货。

谢谢“左江”兄,对您有帮助我很高兴。

网友L:
用尺寸大一些的铁芯,再用原厂给的初次级绕制线径和匝数,音质音量会有一些好的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牛不是一般人能绕的,请教进修老师,要是用66*40的话绕线参数不变估计新手能绕下,可以吗?

回老兄:您的铁心截面积比我用的大一些,可以适当的减少圈数,比如2800圈或是再少一点,不能增加匝数,否则绝对绕不下。匝数比按n4=31,n8=22计算次级匝数。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用尺寸大一些的铁芯,再用原厂给的初次级绕制线径和匝数,音质音量会有一些好的改变。

哪能这样绕,不同铁心匝数变比线径都不一样,当然要求能响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极管配的输出牛的初级绕组,直流电阻并不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以至于把一个牛都能否决的参数。过于强调这 ...

老兄说的是。这就要根据个人要求兼顾各方面参数走折中路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哪能这样绕,不同铁心匝数变比线径都不一样,当然要求能响不算。

老兄高见。绕牛之前要基本了解一下所用的铁心性能,即使都是一样的铁心指标也不一样,比如11片同是66x3.4的铁心,批次不一样,新旧程度不一样参数也不一样。不过对于业余来说弄个大概齐已经不错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关注,在这一并回复了.由于相机长期没用,手机不知啥时候能传上去一次,所以没照相,将输出牛的结构图 ...

这个机构不算绝缘层都达到6MM了,所剩窗口没多少了。

网友N:
如果能定制进修老师的输出牛就更好了。

网友O:
请教进修老师,用阻抗相同,但是功率更大一些的输出变压器能不能直接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机构不算绝缘层都达到6MM了,所剩窗口没多少了。

这铁心骨架容线槽的截面积是9x29(自己量的,可能有一点误差),按使用线径计算完全能绕下,但在实际操作时还要仔细对待,否则就会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N:
如果能定制进修老师的输出牛就更好了。

谢谢老兄。但我不是生产变压器的,只是自己需要绕的,这对牛的绕制老费劲了,几乎是一天只能绕一只牛,而且之前绕过样品不合格,修正后拆了重绕的。真是对不起老兄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铁心骨架容线槽的截面积是9x29(自己量的,可能有一点误差),按使用线径计算完全能绕下,但在实际操作 ...

进修老师帮看看这牛怎么样?刚做出来       ,拆了绕 绕了拆 ,28X40铁芯最近学习养牛。

楼主:
引用 网友P:
感觉很复杂。看起来在4欧的负载时。只相当于2+1.5的绕法,不知是否对。
另外铁芯多大,没有说,

老兄好。这个绕法次级实际上就是两组并联的,只是有一组拆开了分三层绕的,另一组是完整的,夹在中间层。铁心是66片,S=2.2x3.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教进修老师,用阻抗相同,但是功率更大一些的输出变压器能不能直接代替?

老兄好。铜阻有一点出入不是大问题,主要看它的初级阻抗和电感量,阻抗在5K----5.5K的适用于6P1,6P14这类管子,5K以下的如3.5K适用于6P3P,FU--7等管子。电感量大一些的,向低频延伸就好些,不知您的变压器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进修老师帮看看这牛怎么样?刚做出来,拆了绕 绕了拆 ,28X40铁芯最近学习养牛。

您这牛养的比我的好,您的条件比我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细,匝数多。电感量才能大。

S1001测了一下  到40H 左右了

网友:
表示完全看不懂电子管,启蒙的时候,看的老美科幻电影都是晶体管

网友:
看了半天总算闹明白了次级的接线,笨啊-------

网友:
6P1参数还是可以的,搞定输出牛,肯定可以出好声!

网友(2023-01-13):
涨知识了。

网友:
买了好几只苏联的6P1,好多年没有听这个管子了,想再回到1978年~1996年的时光。

网友A:
大有山中不知岁月的感觉,才注意到这是17年的帖子,已经六年过去了。
六年前说6P1,六年后还是说6P1。不知“老”将至矣。
想起一些名机,包括德机,其输出变压器比我们国产收音机输出的个头大一点,远没有今天大家采用的铁芯大。多数的个头估计57*26(30)的。可是声音却真正的有味。

网友Q:
引用 网友A:
大有山中不知岁月的感觉,才注意到这是17年的帖子,已经六年过去了。
六年前说6P1,六年后还是说6P1。不知 ...

请教这些小个头的绕法大多数是什么绕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请教这些小个头的绕法大多数是什么绕法的?

只注意到层层垫纸,那纸极薄。我还见过美国8寸励磁扬声器自带的输出牛,那牛的铁片之间竟然有人垫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普通的管子用好的配置,肯定能 出好声音,毕竟一台胆机的好声音输出变压器是最重要的器件。

同感,输出变压器尽量用好铁芯,尺寸大些,绕线多些,电感量大些,与6p1搭配,可以把音质做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