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纬8145 电阻档严重不准

楼主(2017-07-17):
收了台固纬8145,到手问题不少。
1、电压挡200mv、2v、20v均有底数,20v短接不归零,0.001与0.002之间跳动,且误差较大,跟我的AD584比较,最大可以相差7个字,正反相差2个字左右。
2、电阻档严重不准,现象是随着被测阻值增加,误差越来越大,以200欧姆挡为例,用0.1精度的电阻箱比较,表笔短接0.37欧,拨到1欧姆,显示1.47,2欧姆显示2.56,10欧姆显示11.30,100欧姆已经显示达到109欧且小数点后面两位跳个不停,误差已经很大了。

拆开看了下,主板挺干净的,目测无修,没换过零件。

电压挡勉强可以用用,但电阻档是个问题,请问各位老师如何适当的打磨达到电阻档有较好的精度。

网友:
顶楼主,我也有一台固纬8145,总觉得各档误差较大,特别是交流电压档差得更远。怎样下手,静听师傅讲课!

网友A:
ICL7650的问题吧,翻翻以前的帖子,有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L7650的问题吧,翻翻以前的帖子,有讨论。

7650?使用的lt1055,意思是运放老化了?

网友:
哦,是1055啊,这样,首先检查下有没有肉眼可见的问题,比如电阻烧黑,电容破损等,如果没有,那么使用示波器看下供电是否OK,因为8145使用的分立元件稳压。如果OK,那么就这样,调到2V电压档,不然要有输入,然后将ICL7135的IN+和IN-短路,看看还跳字吗,如果跳字,那就重点关注ICL7135相关电路,如果不跳了,那就重点关注信号调理部分电路。

网友:
这种台式表我很喜欢。简单高亮度。耐用。。。8235     8145我都有。经常用

网友:
等高手解决 帮顶

网友:
坐等高手讲课

网友(2017-08-29):
我有一台8145也是如此,现在丢在角落吃灰中。懒得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