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耳机及蓝牙耳机

楼主(2017-07-17):
各位大侠,现代音响设备早已不是若干年前那样又大又重的形象了。先进的数码技术,再加上一副耳机,就可能顶得上巨贵的放大器和庞大音箱。推动耳机工作所需要的功率很小,很容易将频响做好。动态范围也容易解决。因此这样的放大器的价格应当不会太恐怖。关键就是一副好耳机了。想请教各位这方面的经验。——优质的耳机放大器,和品质高超的耳机等等。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耳机一定要买品牌的千万不建议买DIY,DIY耳机比较有个性很容易把你带偏了。我刚开始就准备出差坐车时候用来听听流行歌,听着听着发现除了“咚咚打次”还有人声位置更重要于是换了副头戴耳机,不久发现三频均衡耳机用来听不同音乐比较好听于是又换了副耳机,不久又发现音场开阔清晰不乱还能展现乐器音色的耳机好听于是又换了耳机,买来一听这耳机没有好的耳放还不如耳塞好听就配上了耳放,到现在发现不同的耳机适合用来听特定范围音乐,比如我听流行歌就听Q701,大排场就听HD650.最后据我这些年折腾建议你直接一步到位买个HD8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推荐一个品牌吗?多谢了!

推荐你先玩PHILIPS的 从100元起步,听到2000元。你会发现,钱不是衡量你喜不喜欢这个耳机的标准,而是有些耳机符合你的口味。
一定要买正板的,直接去旗舰或者专卖店买。假的太多太多,千万不要相信那些什么代工、出口的宣传。
还有PHILIPS的耳机效果出来的慢,起码要煲2个月,不像深海的耳机,几天就出效果。

网友C:
耳放看似简单,实际上一点都不简单。比如底噪的问题,要求就比功放严格得多。毕竟这玩意就贴在耳边。

网友D:
不太懂啊, 请听楼下给解答

网友E:
信号源也很重要,现在最低也要听无损,再好的设备如果用来听Mp3,也不会有好的效果。所以设备与音源都要重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太懂啊, 请听楼下给解答

无论多么高级的音响,最后还是用耳朵来听。为了满足耳朵的“需求”,人们无所不用其极。但究其根源,无非是“宽频响”,“大动态”和“好瞬态”。假如将音响直接放在耳朵旁边,由于无需巨大的功率,这些要求变得容易满足了。特别是放大器,轻松了很多。那么一副好耳机便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信号源也很重要,现在最低也要听无损,再好的设备如果用来听Mp3,也不会有好的效果。所以设备与音源都要重 ...

本人一直追求“无损”音源。但将无损的APE和有压缩的MP3作为音源进行比较,发现靠手头的设备和自己耳朵,基本上听不出差别。

网友E:
用音箱放音试试,喇叭口径大些的,音量放在适中,也许会听出差别。网上有些Ape文件有可能是稍高码率的Mp3文件换成的。多找些试机音乐试听比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音箱放音试试,喇叭口径大些的,音量放在适中,也许会听出差别。网上有些Ape文件有可能是稍高码率的Mp3文 ...

您能介绍一下,关键的试听点吗?也就是说,听音乐或声音的那些部分,最有利于判断其中的区别。谢谢了!

网友:
请在网易云搜索高保真无损试音碟,里面有各种在线音乐。试听对比高音低音,动态范围和失真度。

网友B:
先买个名牌的,价格稍微便宜点的。然后就开始买同品牌贵点的,然后换其它品牌,烧的越多,了解的越多。
当然,每副耳机最少要连续听3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买个名牌的,价格稍微便宜点的。然后就开始买同品牌贵点的,然后换其它品牌,烧的越多,了解的越多。
当 ...

能推荐一个品牌吗?多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能推荐一个品牌吗?多谢了!

推荐森海塞尔HD650,德国产耳机,二千多元!声音均衡、耐听、音乐味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推荐森海塞尔HD650,德国产耳机,二千多元!声音均衡、耐听、音乐味浓!

发烧,与其说是人发烧不如说是钱包发烧啊!

网友D:
想耳朵👂发烧,必须大脑发烧   指使钱包发烧

网友G:
耳机的好处是不挑剔环境,但是声场气势不如音箱。一般来说,500块以下的,属于入门级;1500元以下的属于初烧级;2500元内是中级;高级的在万元以内;再往上就是发烧级的了。耳机选配,与你喜欢的音乐种类和你的年纪相关。每个品牌和型号,都有自己的音色。初烧建议买个2000以内的即可,耳机放大器,如果自己有能力,可以DIY。常见的有全分立元件和OP-BUF电路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耳朵👂发烧,必须大脑发烧   指使钱包发烧

言之有理。发烧,始自大脑,止于钱包。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耳机的好处是不挑剔环境,但是声场气势不如音箱。一般来说,500块以下的,属于入门级;1500元以下的属于初 ...

确实 10块钱的真不如我50买的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耳机的好处是不挑剔环境,但是声场气势不如音箱。一般来说,500块以下的,属于入门级;1500元以下的属于初 ...

说得太有道理了。耳机的好处还是相当滴多啊!首先,营造了一个永远萦绕在耳旁的声音,这是任何音响都无法企及的——即使是最昂贵组合也有所谓的“最佳聆听区域”,一旦离开,效果大减。这就是耳机得天独厚的优势。其次,耳机只能一人独享,这看似缺点,但却是最大的有点,因为无论音量大小都不影响他人。再次,用耳机聆听音乐,综合成本明显低于基于音箱+功放的音响组合。诚如老兄所言,最佳的聆听效果还是来自正规的音箱+高质量的功放的组合,特别是欣赏环绕立体声的时候。因此,耳机永远只是一个补充。
囊中羞涩,先入门发个“低烧”吧!以免烧得太高,弄不好要住院抢救。 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确实 10块钱的真不如我50买的效果好

一分钱一分货。基本如此。您那个50的是什么品牌,总结一下效果。我这里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耳放看似简单,实际上一点都不简单。比如底噪的问题,要求就比功放严格得多。毕竟这玩意就贴在耳边。

底噪确实是个问题。否则比音箱更难受。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一分钱一分货。基本如此。您那个50的是什么品牌,总结一下效果。我这里谢过了!

假BOSS的  用着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假BOSS的  用着还行

谢谢您的信息。 正版的要两千多。山寨要便宜很多。先入手个山寨的试试水。如果温度上去了,再砸钱烧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你先玩PHILIPS的 从100元起步,听到2000元。你会发现,钱不是衡量你喜不喜欢这个耳机的标准,而是有 ...

您的建议非常好!正准备这么做呢。 想了解下,除了飞利浦之外,好像BOSE的也挺牛的。您的意见如何?多谢您的经验和智慧!

网友:
现在淘宝上很多DIY些奇形怪状的耳机 也不贵 不知道好用不

网友I:
看得出楼主本来也是挺专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得出楼主本来也是挺专业的。

哪里,哪里!正是因为心里没底,所以才到这万能矿坛里请教神一般的矿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哪里!正是因为心里没底,所以才到这万能矿坛里请教神一般的矿友。

嗯,的确,矿坛很多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耳机一定要买品牌的千万不建议买DIY,DIY耳机比较有个性很容易把你带偏了。我刚开始就准备出差坐车时候用来 ...

非常全面,深刻。万分感谢了!

网友J:
先 听听拜亚 akg 森海 歌德等一些品牌的中高端货,有一定正确听音观后可接触diy货。

网友:
可去实体店,大部分实体店都有这几个品牌试听 至于是否有中高端试听,看店铺大小和城市

网友J:
引用 楼主:
您的建议非常好!正准备这么做呢。 想了解下,除了飞利浦之外,好像BOSE的也挺牛的。您的意见 ...

bose 降噪做的不错,音质算不上特好

网友:
听人声多 建议你选akg 或者铁三角。 古典多 建议森海或者拜亚。摇滚多 选歌德。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自己最好去实体试听。网上枪手多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J:
bose 降噪做的不错,音质算不上特好

您说的没错!我已经体验过了。设计中的人体工学把握还不错。耳机与人体的接触并不是所谓的“帖耳式”,而是“跨耳式”设计。由于基本不压迫耳廓,长期佩戴也不会难受。降噪确实一流。但音质只能算是中上。频响范围应当基本够用,但高音部分还不够细腻,低音部分也欠深沉。若与手机配合使用,在欣赏音乐的时候接打电话都十分方便。音质比直接听手机可是强得太多了。对于喜欢用手机听音乐的朋友来说真的是个很好的选择。由于没使用专门的音源,也不没有使用耳放,整个成本相当的低。性价比令人满意。对于强调经济实惠的入门级发烧友来说,确实值得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先 听听拜亚 akg 森海 歌德等一些品牌的中高端货,有一定正确听音观后可接触diy货。

十分中肯而且有价值的建议。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