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圆了心中多年的愿望,做了一台6V6胆机

楼主(2017-07-17):
听烦了晶体机的冷艳,一直以来想自已做一台胆机听听,通过抽业余时间前后停停做做的做了三个来月,目前终于做成,也算是圆了多年以来做一台胆机听听的愿望!做的过程真是不容易,确实很累人,不是因为爱好电子的那股热情还支撑着自已做下去,真搞不好做到一半就歇菜了。输出牛购的成品,电源牛自己绕的,机箱自已DIY,电路图也是借鉴了网上和坛里各种电路的优点,综合了一下,加入了一许自已的想法,自已重新设计的电路,电子管用的6SQ7+6V6,这也是自已做的第一台胆机,不说了看下图吧,因权限所限图片一次发不完,我将分几次发制作图。有不妥的地方还请坛里的前辈指出,后续改进。 谢谢大家!

加工设备借用公司里的设备,机箱在台虎钳上弯成形,台钻钻的底孔,锉刀扩孔成形,因没有木工工具,木板直接在砂轮机上打磨成形。然后喷的黑漆,机脚垫子是用尼龙棒在车床上加工成形的,中间沉了孔。
感觉颜色不好看,黑色太过沉闷,又改喷的白色,改色后还比较对自已味,装了部分基础件,电牛,管座,搭棚架。
焊好后未调试的机箱内部图
试接不同偶合电容的对比:试了威马MPK10、瑞法、法国苏伦。
装好后试音,接的是南京6SQ7+美国某6V6,本人比较偏向于对称布局,感觉这样比较好看。
背面的样子
从上面看的样子
用公司电工师傅给的坏的时间继电器座子改了6P1转换座,试了一把6P1的感觉
换下美国某6V6,又试了下南京6P6P,机箱底盖还没装的样子。
多的图片今天传不了啦,明天在接着传,这个机子我在箱内面板后面装了蓝牙音频接收模块,所以AV端子是空着的,预留着没接。打算以后买CD机时留用。平时就用手机蓝牙连接放歌耍方便。电路图明天上传,今天上传不了啦!

楼主:
下面这个电路也是自已设计的,包括开关电源部分,因为原来自已制作过NCP1337准谐振式开关电源,但一想到胆机电源变压器就头痛,所以想用开关电源代替,虽然自已之前从未做过胆机,所以想做一台开关电源6V6小胆机,灯丝采用一个20W小变压器独立供电,可是看了半天,网上也没有几个人用开关电源做胆机,并且都说,干扰严重,噪声不好控制,自已也没把握控制好噪音,最后放弃了,把图发给大家看看吧,现在用不上了,想偿试的可以试着做一下试试,开关电源部分使用的工作方式是单端“准谐振”方式工作,有别于"单端反激式"工作方式,这种电路优点是对电路的干扰小,工作谐振时,开关管在电压最低位才开通,所以发热量小,比普通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发热量小约50%,

另说说初次做的这台6V6单端胆机的效果吧!初开机测了一下各点电压基本正常,用手机在网上找了几首无损歌曲,放了一首(为你我被冷风吹-孙露),眼前为之一震,中频和低频完全和我之前的晶体管机完全不一样,中频很是厚润耐听,低频完全出呼我的预料,低音跟晶体机的猛硬不同(我用的8寸两分频书架箱)低音有力且下潜很深,弹性十足,空气感很好,扩散开来然后有回荡感,中低频确实很是耐听,这种中低频的感 觉我寻找了有16年了,一直没找到,今天终于找到了,那是原来在读书时候听了同学的进口“爱华”随音听,带的调频立体声广播的音乐,当然那耳机也很好,那中低音真的是沁人心脾,不是硬猛那种,那之后就在也没听到过那种中低音,虽然这十多年晶体机听了不少,也到别人家听过,但都再没听到那种效果。高音部分和大家说的一样,高音差点,之后我关机调整,电源滤波加一颗10微电解瑞发电容和250V位置加一颗2.2微的瑞发无极电容,偶合用的苏伦没有改它,然后又在6V6阴极再并了一颗MKT电容(DIY分频器剩下的),蓝牙电源端并了一颗0.33的瑞发电容,再开机,低频无变化,中频多了一些暖味,高频部分一改之前的收减,一下子鲜活通透起来,仔细听,高频无毛刺,清晰圆润顺滑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后又调整了负反馈,调整到了自己喜欢的状态,总之:中频厚润且暧,低频下潜很深,弹性很好,高频鲜活不刺甜且顺滑,比我之前的晶体机好听多了,怎么听都无烦噪感,我用的管是6SQ7+6V6调,换6P1后也很好听,就是低频没6V6下潜深,且量感要少一些。南京的6P6P低频下量感少一些,高频解析不如6V6.最后说说,这机真值得大家做,很不错,做了之后感 受到了你就知道了。就说这些吧!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主手艺棒棒的,机子漂亮,不知道声音怎么样?望楼主描述一下不同管子的声音。

网友:
做的不错,我也有台6V6单端,声音不错

网友:
6SQ7+6V6 比较好的组合  声好 管子的外观大气  乐潘牛性价比高   机器做的很认真

网友:
楼主一出手就不同凡响,  进口管,  乐X牛,一步到位。

网友A:
有转换坐可以玩几种管,好牛,好像看见了电源调整管难道用了稳压?

网友:
做得不错,自已动手 乐趣多

网友:
这个做的好啊!

楼主:
今天继续上图,将未完成的内容交待清楚
机修办工室电器备用件,看里面的几个机床控制变压器
电工师傅人挺好,叫我看上哪个就拿哪个,我选了一个100W,初级电压380V,次级24V、6V的,硅钢片厚度0.5片的机床控制变压器,
上图这个是50W的。
拆了次级,这个变压器质量不错,花30元买了一轴0.35的线,重新绕次级高压及灯丝供电绕组。高压每两层垫一层牛皮纸,用的是充电可
调速电动螺丝刀绕线。如上图,有这东西绕线可省事多了。
绕好后重新做了一个电源牛罩装上看了一下,喷了黑漆,看上去还不错
这个是蓝牙立体音声频接收模块,和做的整流滤波部分。这模块18元一个,效果不错,模块自带稳压,试听无底噪。
做好后的正面图
小孩正上三年级,正在学简笔画,他就喜欢这个萌萌哒的图,我看也挺萌也就照着图片画上去了,我家小孩挺喜欢
这个是我自已综合了网上各种6V6电路优点,再加入了一些自已的想法后,自已重新设计的电路,上图中的数据是实际制作的数值。
重点说说这个电路的特点:
1:采用来自电源的57K/5W电阻的4MA左右的电流来抬高6SQ7阴极电阻的负偏压,而不完全靠管子的自身电流来产生负偏压,这样阴极电阻阻值可以用得比较小,交流负反馈也不大,目的是想取消阴极电容,同时交流负反馈也不会过大。因此也就没有了电容对声音的影响。
2:灯丝采用交流供电,灯丝中点不直接接地,采用抬高灯丝电位的方式接入,接的是6V6阴极电阻位置(图中A点),抬高了12.6V,这样灯丝电位高于阴位电位,灯丝电位正,阴板电位为负,自然灯丝自由电子就不会跑到阴极去,减少了对阴极产生干扰而产生的交流声。
3.电路采用高压稳压电路,同时因场管栅极6.8微电容的存在,就算打开高压,高压也不去马上加到屏极,因6.8的充电电压是缓慢上升的,需要3秒才能达到正常值,所以场管开启程度是和延时电容一致的,也是缓慢加高压,和电子管整流缓冲一样,从而达到了缓冲启动,保护了电子管。
另高压升高到正常值后,场管再进入稳压工作状态。
本机制作后,没有一点交流声,
因人不是学电子专业的,只是爱好,平时喜欢余业学点电子知识,也不会说一些电子上的专用数语,上面说得不对或不好的地方请前辈们指证。
因上班忙,后面有空在说说声音效果,总之效果超过了我的预期,很是理想。

网友B:
那个转6P1的座是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转6P1的座是亮点

时间继电器也是大八脚 ,管脚一样,所以直接在砂轮机上磨掉多余的边,线都不用焊,这继电器里面本来就焊好有八根线,剪出来后直接焊在九脚管座上就好了,套上热缩套管,就好了。方便又好用,只是丑了点,让仁兄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转换坐可以玩几种管,好牛,好像看见了电源调整管难道用了稳压?

是的加了缓冲及稳压电路

网友:
楼主这个做的好啊!功夫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