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通力盛达TONLIER开关电源48V10A改造方法分享,,,

楼主(2017-07-17):
这电源交易贴在这,,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461841-1-1.html
我没抢到,后一坛友送我一台做改造研究,电源我着实用不上,主要是业余爱好研究改电压之类的,大家有相同兴趣可一起研究,
如果大家有想改但还没办法的可以找我尝试研究下,能力有限,不能说保证解决,但能尽力。
时间也不宽裕,也就是业余有点时间抽空整整,有时一款电源研究慢慢整要半个多月的,,
再就家里各类电源不少的了,偶尔会出掉些改造好的电源,以换取一些器件材料费和烟草

偶尔我会分享一些电源改造方法,咱学识有限,如有错误不足的地方还请看官指出。

进入正题吧,,,此电源做工一般,用料也还行,主开关还是采用的仙童一颗功率电源模块,当然比山寨的要强度多。
通过改造实现电压可调节,我一直觉得此类通信电源在低压段线性都不会很好,毕竟设计不在这个阶段吧。
此电源电流调整我没整,低压侧没有电流检测的,估计是放到高压侧或PFC电路里了,一般高压侧我不想动的,那么就没有电流调节了,实际测试此电源会限流在10~11A左右。
看图,其实最关键的最后那张图,前面几张只是说把电位器的引线通过电源原通信线引到出口上。
关键是要看清楚最后那张图
然后由于电阻值的误差之类的,实际应用的一些数据会有点点差异的,可以自行再搭配下组织修正就好。

楼主:
二楼发几张我最终改造的图,尾部壳子铝方口切一半再开个口子,,看最后那张,由于限流的作用,已经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牛啊。技术大神。

网友:
大神呀,后悔没有买呀

网友:
楼主辛苦了  ,如果 更换耐压更高的输出电容   这电源能到多少v, 不过电压高了 限流也 要减小了,应该比较麻烦了

网友A:
这个电源换输出电容能改到70V吗?

网友A:
楼主玩得动带CAN总线的汽车充电机吗?

想麻烦楼主帮看下能否改可调给电动车充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换输出电容能改到70V吗?

70V估计可以,得测试看,但简单提高电压空载损耗会很大的,再高估计就得调整低压整流电路了,

楼主:
只是看图片真不好判断的,can总线控制是通过软件来调的,和通信电源一样多是can总线控制,
当然我们平时不会用到can总线且协议软件之类的我也不会整,我们一般通过外围检查电路来改,也就是通过硬件来修改调整,具体是否可以改或是否好改得看实物摸线路,看后才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玩得动带CAN总线的汽车充电机吗?

想麻烦楼主帮看下能否改可调给电动车充电用。

看上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看图片真不好判断的,can总线控制是通过软件来调的,和通信电源一样多是can总线控制,
当然我们平时不 ...

楼主有兴趣试改下吗?我送一个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兴趣试改下吗?我送一个你。

见PM信息,,,

网友B:
好.不错.俺也学着改.有2900U的电流取样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不错.俺也学着改.有2900U的电流取样点吗.

你看到的2900应该是铝壳版或铁壳2013版的,肯定是有电流检测控制的,你再仔细理理电路先。。。。

楼主:
论坛服务器问题啊,连发的

网友:
这个可以像台达一样到120V吗?   变压器次级串联,改全桥整流,换电容改到120V?

网友(2021-10-23):
通力盛达4810改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玩得动带CAN总线的汽车充电机吗?

想麻烦楼主帮看下能否改可调给电动车充电用。

要有can手册才可以改,一般厂家都不会给的,而且不是硬改,必须另外写程序控制,也就是必须要上位机,我的车载充电器也坏了,最近忙其他的,没时间去研究,主要是工程量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