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P—5512A示波器无光点维修一例

楼主(2017-07-17):
手头使用的VP5512A,在调试收音机时用作简易扫频仪。当一次使用完毕关掉示波器电源后,马上又接着开机问题来了,示波器不出扫描基线了,X轴、Y轴输入信号不显示了。
开始怀疑是开机时X轴的输入几伏的锯齿波信号造成机子输入电路过载,不像呀、那Y轴没有输入信号,同样也不出波形呀?
看着机子电源指示灯、标尺亮度灯都还亮着,调节亮度旋钮屏幕还有增辉的样子,估计还有高压但是局部电源故障以及某快功能板子故障应该存在。
由于开机后马上就按动了X_Y功能按键,开始怀疑是否为按键组件出问题了,可是按键板在几层板子的中间位置,想要检查呢可是要大拆机子了,无有把握还是少动为好,那就检查电源吧,这时闻到一股糊味,赶快关机用手一摸是一只整流桥过热,问题找到了但是原因还要找。
对着电源的图纸仔细分析,图上标注的几路电压基本都还正常,像120V、正负10V正45V,出问题的那一路为正5V输出的那一路,这一路先由变压器输出7.5V交流,经过桥式整流后在带有负载的情况下基本上输出直流电压大约在8V左右的样子,然后带动着几块板子上的几只5V稳压集成块,再给大约有十几块或者还多的门电路、TTL74系列电路IC供电。这一路电源的负载很重,焊下桥堆检测几个臂有短路击穿现象,不敢贸然更换桥堆,随用稳压电源单独给这一路8V输出供电,测电流不到1A,还好示波器出扫描基线了,找代换的桥堆,网上也查不到。桥堆的型号是SIR BA40F ,看桥堆的个头不大,就用四只1N4007代用吧,换上四只整流二极管后,开机大约有几分钟管子发热厉害,一只二极管引脚竟然化锡了,不行太热了,换上从电脑电源上拆下的几只2A以上的二极管再试,还是不行发热,这时串接电流表看一下,电流达到接近2A的样子,这就怪了刚才用稳压电源外接供电电流不到1A怎么换上桥堆后电流就增大了呢?
再分析电路图就会发现,变压器的这一路输出还有一个抽头(没测量那个电压),桥式整流负端也接地,这电路电流流向就不分析了,换电流大于3A的桥堆总可以了吧。示波器电路太过复杂,在换上元件几乎各功能不受影响,检测工作一段时间正常的情况下,那就先用着吧!桥堆工作时咱敢用手摸了,温升还算不太大吧,好了。

楼主:
      刚才用平板电脑发帖子,费了一大会功夫写好的帖子,一点击“发表回复”没反应,想到论坛有反应慢的现象,那就刷新看看吧。再看,帖子丢了。
    打开桌上的电脑,正好还要看一下今天的卫星云图,现在简单再重写一下帖子吧,大意是问题还是存在的,示波器虽然能使用了,功能一点不受影响,但还是有点不放心啊,有功夫还是再查找一下电流增大点的原因为好。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本想将整流桥负端断开检测一下(前几次检测电流是断开整流桥的正端),没想到电路还能正常工作,那就在整流桥的正端串接电流表看一下,电流居然降到1A以下,机子还是有问题?这整流桥的负端在断开的情况下,直流电压是怎么完成回路的?
如果再加一个小变压器单独给整流桥供电,应该是完全可行的,但是最好还是找出问题所在,要不然现在用着示波器还是不放心,虽然能用,可查找问题还要绕弯子呢。

网友:
不懂修  俺手上有个 散焦的  不懂得弄

楼主:
不修也好,现在买台学校退役下来的20M左右的机子也就100元左右的样子,那些机子,基本上就是调整电位器或者开关接触上有点问题,能出扫描基线的问题不太大,至于动了高压部分(聚焦、亮度等等问题)比较麻烦。
上次50元钱买了台功率型函数信号发生器,就是简单拆下输出调整电位器清洗一下,将功率输出口的烧坏电阻补换了一个,一些按键多多扳动数次以后,机子输出很稳定了,效果可以。
所以说是小毛病能修,大毛病不值得修,就是下了那功夫边学边修,那也太费劲了。

网友(2017-12-08):
求v55512a示波器整机图纸,我邮箱614854257@qq.com

楼主:
坛友要的VP5512A 几张图纸:

网友:
非常感谢版主

网友:
如果版主有时间找下缺的部分,不过这也不错了,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东西修起来太费劲,一边学一边修,长技术了

网友(2023-07-04):
求维修手册,chenwei2358@126.com    谢谢楼主!

网友:
这5512A容易出故障的地方,电源虚焊,XY轴输出自激,高压电容没容量造成干扰

网友:
不懂分析,只知道换超标零件?我来帮你分析一下了,7.5v交流通过桥式整流滤波后电压应该为10.5v左右。桥堆(整流二极管)发烫,测一下C1222是不是失容或者严重漏电状态……^_^

楼主:
      这已经是五.六 年前的帖子了,后来故障问题得到了修复...... 另外,还有一个奇怪现象就是2017年以后的回复帖子找不到了?
      现在简单看个波形就用ST16,需要频率直读就用数字示波器,

网友:
多年前的维修帖子,回头看,当时有哪些遗漏,检验自己这些年来,进步了多少?^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