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示波器的方波电压是多少V?

楼主(2017-07-17):
我用毫伏表测下了模拟示波器的方波电压,显示是0.2767v。

但示波器刻度电压显示是0.5v。

可能毫伏表显示的是RMS

示波器显示的是VP-P.

但这个0.2767v与0.5v之间是怎么换算的?

难道示波器或毫伏表精度有不准?

网友:
示波器的校准方波不见得准确,周期、幅度均有较大误差,标称幅度也不统一,多在0.2-2v之间,误差一般仅能保证低于5-10%,周期误差也有百分之几,占空比也不保证百分百准确,一般不足以作为标准信号源
模拟示波器Y轴幅度误差是超乎想象的,Y轴同频带内有-3db幅度衰落是正常的,同样1v的信号,低频可能显示是1v,高频就可能显示0.7v左右,故示波器只能大致估测,除非是与已知信号进行比较,否则难以精密测算

网友:
方波,占空比有关,跟正弦波不一样。占空比要是50%,毫伏表数值在50%左右就正常

网友:
不是有效值,而是平均值,Vp-p为0.5V的占空比50%的方波其有效值是0.35V多一点,显示0.276与平均值更接近。这种表添加均方根计算倒是不复杂,不过面板上好像没有选择计算平均值还是有效值的选择按钮。因此推测就是一个平均值。示波器和毫伏表的误差都有些大,个人觉得误差10%以内都很欣慰了。

网友:
面积的平均值,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简单的仪表都是整流成直流来测量的,表测量的是直流的平均值,但是显示是按着平均值与正弦波的计算值折算后的值来显示的。这类仪表你可以先测得值后根据波形再计算。

网友:
既然是方波,波形对称,那就是平均值的两倍。

精度不必纠结,模拟式示波器嘛,绝对误差可以大到10%的。

网友:
一般20兆的示波器,1兆赫的灵敏度比1千赫低10%以上也不算稀奇,更不要说20兆了,判断一下大致参数和波形有无而已,不能委以重任

楼主:
感谢楼上老师的答复。

刚才我用正弦波在示波器里调整到0.5v的幅度,毫伏表显示为177.8毫伏

我算了一下,0.5v除以2再除以1.414等于176.8毫伏,说明示波器和毫伏表的电压指示是正确的。

网友:
一般模拟示波器里面的校准信号面板上标注为0.3V,而震荡频率为1000hz,基本上就是一个双稳态震荡器的电路。用以简单校面板刻度及测量信号时的周期及幅度的参考值,不过用频率计测量的话,这个振荡器的频率稳定度还是不错的,还有一些低档示波器一般用50hz的电源信号简单加个限幅电路來做为校准信号的。

补充内容 (2017-7-18 23:14):
现在无法编辑了,上文中的一段:双稳态振荡器,应为“多谐振荡器”,

网友:
交流毫伏表只能测量交流信号, 对直流份量是不响应的. 占空比为50%, 峰峰值为 0.5V 的非负方波, 在交流毫伏表中首先被滤除直流分量, 变成峰值0.25V的正负对称方波. 这个交流信号的有效值与峰值是相等的, 即 0.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