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新闻视频遇怪事

楼主(2017-07-18):
今天在腾讯视频里看到一个工地上的工人无意中从塔吊的大吊勾上接一根线,线另一头碰到地上时有广播声音,请问坛子里的大师能解释这是为什么么?

网友:
有道理。
也许是因为,大吊钩同地面就如同探针同矿石一样,形成了检波电路。

网友:
没看到过该视频。
请问楼主,听到的广播声音是从哪里发出的?

网友:
如果高频调幅电流足够大,不需要检波的,拉出的电弧就等于一个等离子体喇叭,直接按幅度发声。

楼主:
声音是电线接触地面一端发出的,有电火花出现。

网友:
http://mp.weixin.qq.com/s/W2wO4uOllmoJg0tln184qA我也看到了这个视频。

网友:
厉害,好大的电火花。

网友:
http://m.vccoo.com/v/a40d17[/med
ia]这个网页也有。那个吊车充当了一个FM巨型大天线,只要有足够的能量不用扬声器也能发声。

网友:
强大的电波都消耗在这了

网友:
火花喇叭?

网友:
看视频那个电火花判断电流达安倍级,能够在水湿地面产生那个火花电压也达到100V以上。
接个220V灯泡应该会亮

网友A:
7几年,生产队土墙上挂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皮黑板,黑板下面压到了有线广播线,黑板发出吱吱啦啦的广播声音。

网友(2017-09-14):
谐振了,水泥检波,哈哈。我看过这个新闻。

网友:
今天才看到这个!号强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7几年,生产队土墙上挂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皮黑板,黑板下面压到了有线广播线,黑板发出吱吱啦啦的广播声音。

这个还是很正常.......

网友:
谐振现象吧,有点意思

网友:
好几年的了吧。

网友:
以前听说过此事,引起过大家的议论

网友:
小时候遇到过类似的,电线火花处有广播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