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5v otl功放

楼主(2017-07-18):
求1.5votl功放电路。
因搜索不了。哪位大神有的上传下。
谢谢。
最好是分立的。原件易找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花C153,1.5V供电,输出功率不小于100毫瓦。

这个用的是交叉并联推挽功放,输出能力相当于现代的BTL功放。
由于现代BTL功放芯片难以在2V以下工作,所以交叉并联推挽功放是在1.5V电压下输出能力最大的OTL电路。
缺点是变压器缺少成品,难以制作。

网友B:
即使使用低压差的设计,1.5V OTL最大也只能输出20毫瓦左右的功率。这么小的输出功率,是不是你需要的呢?

网友C:
OCL电路用低电压不适合,楼主为什么要采用这么低的电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使使用低压差的设计,1.5V OTL最大也只能输出20毫瓦左右的功率。这么小的输出功率,是不是你需要的呢?

曾经在论坛见过,功率500mA。
现在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OCL电路用低电压不适合,楼主为什么要采用这么低的电压呢?

是otl,因为收音机是1.5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otl,因为收音机是1.5v的。

OTL也一样的,不适用于低电压啊。或者是BTL吧。

楼主:
找到了,谢谢大家。
只有25mA。还以为有500mA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2113-1-1.html

网友:
1.5V的OTL输出的正弦有效值仅0.53V,8欧负载上仅35mW功率,这还是忽略三极管压降的理论值。实际输出有效功率有20mW都不错了,带耳机可以。带喇叭是谈不上任何动态范围的,失真会很大。

网友:
把喇叭阻抗弄小,功率就可以上去。

楼主:
还是tda2822简单些,3V也有1W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tda2822简单些,3V也有1W

3v没有1w吧。

网友B:
你实在要做1.5V OTL,下面的电路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在如此低的工作电压下,实在找不到比它工作得更好的OTL了。

它可以在1.5V电源电压下,在4欧扬声器上获得1Vpp的波形,相当于输出功率30毫瓦。在负载阻抗较高的情况下,它甚至可以达到满幅输出。配合高灵敏、较高阻抗的扬声器,可以获得最佳效果。

你随便找几个9014,9015,8050,8550,无需配对挑选,一做就成,连调整都不需要。静态电流只有3mA左右,适应的电压范围宽,低至1.3V,高至5V都能正常工作,静态电流不会大幅度改变。当然了,在高电压下,输出能力比不上常规的OTL。

网友:
请参考山花C153的低频电路,1.5伏电压,输出功率不小于100毫瓦。

网友:
1.5v?楼主对自己太狠了

网友:
1.5v的功率放大?楼主对自己太狠了

网友D:
1.5伏电压实在太低,两个硅管的 Ube 就差不多全吃了(0.7+0.7)。实在非要搞,也没什么太多的可挖的,就是全用锗管就是了,输出功率很小。其实现在锂电一统天下,3.7伏的电压,可重复充电,虽然仍然不高,但比 1.5伏好多了。
另外,楼主在说输出功率时两次用到了 mA,那不是功率单位,是电流单位。

网友:
1.5V电压的机子限于当时的条件是不得已的,但输出使用特殊的变压器绕法升压,否则达不到500mW的功率,而用OTL电路纯粹瞎掰。

网友A:
山花C153,1.5V供电,输出功率不小于100毫瓦。

网友A:
连接喇叭那个其实不是输出变压器,只是一个双线并绕的互感扼流圈,制作比较容易的。

网友B:
我把互感扼流圈功放的原理,嫁接到我上面的低电压OTL电路中,得到如下电路:

等以后有机会试试,如果能成功,将是低电压OTL的重大突破。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伏电压实在太低,两个硅管的 Ube 就差不多全吃了(0.7+0.7)。实在非要搞,也没什么太多的可挖的,就是 ...

不好意思打漏了一个英文,应该是mVA。
多谢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互感扼流圈功放的原理,嫁接到我上面的低电压OTL电路中,得到如下电路:

期待实验结果。

网友:
期待老师的试验报告,,,

网友E:
1.5v电压下用变压器输出1W都是可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5v电压下用变压器输出1W都是可能的

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怎么算出来的

变压器可以是升压的,只要功率管输出电流足够即可

网友:
何苦呢?用3.7V或两节1.5V电池不是很好吗?
要有足够的功率,电池体积就不能太小,电压高点效率也有提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可以是升压的,只要功率管输出电流足够即可

矛盾在于输出电流越大,晶体管的电流放大倍数越小,饱和压降也越大,晶体管消耗的功率越多,输出功率的比例就越少。
象8050这些中功率三极管,在集电流电流1毫安时,电流放大倍数有好几百。然而根据参数手册,你需要80毫安的基极电流,把8050驱动到集电极电流为800毫安,集-射的管压降为0.5V的状态。当然用场效应管作输出管更有优势,然而1.5V的电源电压离大多数功率场效应管的开启电压还有不少。

变压器输出的功放,电源电压越高越有优势。三极管在高电压、小电流状态的工作效率高。而随着电源电压的降低,变压器输出功放的优势逐渐下降。这就是传统使用输出变压器的便携机,要使用3节或4节电池,而使用两节电池的袖珍机,输出功率只做到50毫瓦。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实在要做1.5V OTL,下面的电路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在如此低的工作电压下,实在找不到比它工作得更好的OTL ...

这个图中右边差分管有误吧,两个差分管应该同为PNP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矛盾在于输出电流越大,晶体管的电流放大倍数越小,饱和压降也越大,晶体管消耗的功率越多,输出功率的 ...

1.5v电源,传统并联推挽功放就算有0.5v的饱和压降变压器初级也能有1v的电压(OTL电路最多0.5v/2),只要设计变压器初级阻抗为1欧就可能有1瓦的功耗(传统并联推挽是因为初级阻抗高才不适合低电压

网友:
我记得有这样电路,等我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接喇叭那个其实不是输出变压器,只是一个双线并绕的互感扼流圈,制作比较容易的。

怎么会不是变压器?不要说“互感扼流圈”本身就是个变压器,在这里的电路中可以得到两倍的输出电压,它就是个纯粹的1:2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图中右边差分管有误吧,两个差分管应该同为PNP管

确实是画错了,最后一张图已经纠正过来了。由于超时无法编辑,只能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1.5v电源,传统并联推挽功放就算有0.5v的饱和压降变压器初级也能有1v的电压(OTL电路最多0.5v/2),只要设 ...

常规的输出变压器都是降压变压器,这样有利于三极管放大性能的发挥。因为三极管的集电极阻抗很高,负载阻抗越大,越有利于阻抗匹配,功率增益就越大,效率就越高。如果用升压变压器把扬声器阻抗变换得更低,那么这个功放就没有什么效率可言了。

个人对于小功放的指标是:静态电流应小于10毫安,满功率输出时的效率应不低于50%,否则就没有实用价值了。我上面电路基本达到这个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常规的输出变压器都是降压变压器,这样有利于三极管放大性能的发挥。因为三极管的集电极阻抗很高,负载阻 ...

1.5v要输出1W功率1欧的阻抗是必须的,但空载时阻抗可以很高的。效率不是问题主要是电路的驱动力设计

网友:
我那认为前级收音部分加大电阻,都用锂电供电,例如手机不用的电池,这样功率大一点。又能满足前级要求。也好做点。

网友(2017-09-10):
引用 楼主:
是otl,因为收音机是1.5v的。

1.5V的OTL怎样了?有成效没?可以发个图让我也看看吗?

网友:
由于电压的限制,由于喇叭的阻抗的限制,不能功率做大,OTL,4欧喇叭最大功率40毫瓦,电路复杂一些做BTL顶多100毫瓦。

网友H:
我记得小时候,约70年代中有个牌子叫山鹰7??什么的半导体收音机,用一节1.5伏一号电池供电,很响亮,记得有约100mw输出,是输入输出变压器推挽放大,用3AX31管子,输出变压器好似用自耦的......其他不记得了。

网友:
找到了图片,就这种机子,山鹰743

网友:
这是山鹰743B说明书,参巧看看。

网友:
这张也是山鹰743的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记得小时候,约70年代中有个牌子叫山鹰7??什么的半导体收音机,用一节1.5伏一号电池供电,很响亮,记得有 ...

山鹰7XX的,用3AX21S功放管,自耦变压器,输出不失真功率100mw,最大输出功率150mw.当年我有一个,后来把末级2个3AX21玩的断了腿 壳子也碎了。
废旧电路板好像还在家里压箱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