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坛绑定手机的程序是从哪里捡来的?

楼主(2017-07-18):
现在所用的这个绑定手机后台,是已被很多网站弃用的垃圾级程序,一再提示我手机号码位数不正确,凭什么以为手机号码只有一种位数,没见过少一位的啊?简直是要多傻有多傻。百度新浪之类的也曾这样傻过,可是人家早就改邪归正,不再校验号码位数了。你管多少位干什么,能收到回送的校验码不就完了?

楼主:
另外,你这么一整我还偏不绑了。如果近日还是每次刷新都出提示绑定的膏药块,我不来就是了。

网友A:
楼主,代码在这里,你有没有兴趣玩玩?

var countdown=60;
function sendsms_bd(obj){
var reg = /^0?1[3|4|5|6|7|8][0-9]\d{8}$/;
if (reg.test(document.getElementById("it618_tel").value)) {
   IT618_MEMBERS.post("http://www.crystalradio.cn/plugin.php?id=it618_members:ajax&ac=sendsms&ac1=bd&formhash=88540c48", "it618_members_tel="+document.getElementById("it618_tel").value,function (data, textStatus){
  if(data=="ok"){
  settime_bd(obj);
  }else{
  alert(data);
  }
  }, "html");
}else{
  alert("请输入有效的11位手机号码!");
  document.getElementById("it618_tel").focus();
}
}

function sendsms_password(obj){
if(document.getElementById("it618_password1").value==''){
alert("抱歉,请输入新密码!");
document.getElementById("it618_password1").focus();
return;
}
if(document.getElementById("it618_password2").value==''){
alert("抱歉,请输入确认密码!");
document.getElementById("it618_password2").focus();
return;
}
if(document.getElementById("it618_password1").value!=document.getElementById("it618_password2").value){
alert("抱歉,新密码与确认密码不一致!");
return;
}
var reg = /^0?1[3|4|5|6|7|8][0-9]\d{8}$/;
if (reg.test(document.getElementById("it618_tel").value)) {
  IT618_MEMBERS.post("http://www.crystalradio.cn/plugin.php?id=it618_members:ajax&ac=sendsms&ac1=password&formhash=88540c48", "it618_members_tel="+document.getElementById("it618_tel").value,function (data, textStatus){
  if(data=="ok"){
  settime_bd(obj);
  }else{
  alert(data);
  }
  }, "html");
}else{
  alert("请输入有效的11位手机号码!");
  document.getElementById("it618_tel").focus();
}
}

function settime_bd(obj) {
if (countdown == 0) {
obj.removeAttribute("disabled");
document.getElementById("it618_tel").removeAttribute("readonly");
document.getElementById("telspanbd").style.display="none";
countdown = 60;
return;
} else {
document.getElementById("it618_tel").setAttribute("readonly", "readonly");
obj.setAttribute("disabled", true);
document.getElementById("telspanbd").style.display="";
document.getElementById("telspanbd").innerHTML="
验证码发送成功,重新发送(" + countdown + ")";
countdown--;
}
setTimeout(function() {
settime_bd(obj) }
,1000)
}

function gettip_bd(obj){IT618_MEMBERS.post("http://www.crystalradio.cn/plugin.php?id=it618_members:ajax&ac=gettip&formhash=88540c48", "it618_members_code="+obj.value+"&it618_members_tel="+document.getElementById("it618_tel").value,function (data, textStatus){IT618_MEMBERS("#it618_codetip").html(data);}, "html");}

function bdtel(){

if (confirm("确定要绑定此手机号码到当前会员?")) {
  IT618_MEMBERS.post("http://www.crystalradio.cn/plugin.php?id=it618_members:ajax&ac=bd&ac1=&formhash=88540c48", "it618_members_code="+document.getElementById("it618_code").value+"&it618_members_tel="+document.getElementById("it618_tel").value,function (data, textStatus){
  if(data=="ok"){
  alert("绑定成功!");
    hideWindow('it618_showsms');
    }else{
  alert(data);
  }
  }, "html");
}
}

function passwordtel(){
if(document.getElementById("it618_password1").value==''){
alert("抱歉,请输入新密码!");
document.getElementById("it618_password1").focus();
return;
}
if(document.getElementById("it618_password2").value==''){
alert("抱歉,请输入确认密码!");
document.getElementById("it618_password2").focus();
return;
}
if(document.getElementById("it618_password1").value!=document.getElementById("it618_password2").value){
alert("抱歉,新密码与确认密码不一致!");
return;
}
if (confirm("确定要重置新密码?")) {
  IT618_MEMBERS.post("http://www.crystalradio.cn/plugin.php?id=it618_members:ajax&ac=password&formhash=88540c48", "it618_members_code="+document.getElementById("it618_code").value+"&it618_members_tel="+document.getElementById("it618_tel").value+"&it618_password="+document.getElementById("it618_password1").value,function (data, textStatus){
  if(data=="ok"){
  alert("新密重置码成功!");
    hideWindow('it618_showsms');
    }else{
  alert(data);
  }
  }, "html");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代码在这里,你有没有兴趣玩玩?

谢谢。但是没兴趣,已经有近三十年不给别人补洞抓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代码在这里,你有没有兴趣玩玩?

论坛有各种高人啊!

网友B:
在FIREFOX下,直接用UBLOCK插件把那个对话框给屏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FIREFOX下,直接用UBLOCK插件把那个对话框给屏蔽了。

我目前用的是【阿呆喵】,每次要屏蔽东西都要查看源代码,麻烦。

关键是阿呆喵的使用方法教程不是按以下格式编写的:
1、实现目的;
2、样本;
3、解释样本。

我摸索了一阵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而且【阿呆喵】依赖他们的服务器,如果连不上它们的服务器,就过滤不了东西。

那个ADBlock也不好用,卡,写规则不方便。

现在好了,有了Ublock,瞬间完成,真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