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木板做雕刻机么

楼主(2017-07-18):
来说说想法,用钢材太费劲了.想用18的夹板弄个
结构,下料怎么做比较容易,结实点

话说回来,不会用画机械图确实不方便

网友A:
用木板做的是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木板做的是模型。

弄个小的来刻电路板亚力克板

网友:
用木板做雕刻机的多了去了,中国外国的都有

木板不够硬,只适合做大尺寸精度要求不高的雕刻机,包括弹棉花的机器。

雕电路板用木头雕刻机估计够呛。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不过要选用高密度木板

网友:
不如用环氧板,五金机电店有一种黄色的环氧板硬度不错,不同厚度都有,加工也比金属容易点。

网友:
木板稳定性差  但做刻电路板还是也可能的

网友B:
隔壁论坛看到过用松木板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壁论坛看到过用松木板做的

我这里加工到是没问题,本身就是做设备维修的,车铣磨都有,不过主要是搞电路,钳工水平差得可以,打孔定位不准,木板弄错了重来容易,金属太难搞了

网友:
铝型材简单省事高效

网友:
好漂亮的东西    diy达人

网友(2017-08-19):
可以先用燕尾槽拖板滑轨做个单轴的切削机,然后可以用它切平板,再配个钻台,金属的cnc就能做出来了,cnc做出来了就能做更多好玩的东西了,不求强度的物件可以用3d打印机做

网友:
在别的论坛上(好像是木工论坛),看到过一个老头用报废的切菜板自制的4轴CNC,并给自己雕刻了一个寿星,作为生日纪念。
    木头制CNC的很多,还有用硬纸板制作的,适合为熟悉原理和操作练手用,或者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
木板的刚性太差了,做成机架一受力就变形,甚至受潮了也变形,能做出来,但是没有实用价值,根本没有折腾的意义,既然机加工的机器都有,为何不用金属材料,钳工不好难道木工就好了?木工可比钳工难多了,木料的加工如果不讲究方法适应材料的话,保证你做出来歪七扭八

网友:
木板硬度不够   做出来也只能加工点粗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