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锂电池串联改万用表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7-07-18):
    电池不耐用,看了大家的经验,也用两手机锂电池串联,给万用表当电池,实测如图串联后有8.4V,接上万用表,但是万用表不开机,万用表型号是VC890C+,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你是正負反了吧,
看看9v电池 正负极

网友:
我的胜利890D 刚好和你相反 ,凸头是正,凹头是负

楼主:
确实,正负极我接反了,犯了低级错误。但是换过来后还是不开机,万用表没坏,接6f22电池可开机。

网友:
那就不知道了,难道8.4V就超压了?

网友:
我的2个电池 8.4V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用了点电再试试

楼主:
跟保护板有没有关系?我两个保护板都没拆

网友A:
应该没有关系吧! 不过你还是量下2块电池电压看应该都是4.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关系吧! 不过你还是量下2块电池电压看应该都是4.2V

测了下,一个4.25V,一个4.22V。

网友B:
这种现象不应该有,我的十几块数字表都用这种两节锂电串联方案,包括890.我考虑还是电池插扣接触不好,8.4V都不能工作,正常人无法理解。

网友:
鬼子的830电压低到7.2v才报警,你这表太骄气,仔细研究线路,调一下控制点电压,应该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现象不应该有,我的十几块数字表都用这种两节锂电串联方案,包括890.我考虑还是电池插扣接触不好,8.4V ...

这种现象不应该有。楼主接上两节锂电以后,直接量890板子上电线焊接点上的电压有没有?如没有或者很低,就又是低级错误,例如电池扣看是好的,其实不通

网友:
#11和#13说得对。你应检查一下你的电池及表的插扣接触是否良好。如果你有另一只表的话可以测量一下你的电到底接通没有。又或者由于电池太旧,开机后电压下降很利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锂电的电池扣有问题吧,前几天得一块数字表,也是不开机,电池没问题,测电池扣到线头处(表PCB焊点处)也 ...

   电池扣是用中心的铜铆钉固定在塑料板上的,中心的铆钉跟外围铜皮之间接触不好,没压紧就不通电,有的是把电线头压在铜铆钉下,也可能氧化了接触不好,没压紧不通电,眼睛看不出来,所以最好刮一刮,用焊锡焊牢这2个地方。
    直接量电路板上电源的电线头焊接处有没有电压就知道了。

楼主:
高手在民间啊,问题解决了,谢谢楼上两位大侠,就是--“电池扣的问题”“电池扣的问题”“电池扣的问题”,重要的事说三遍,把扣压紧就好了。。那为什么用6F22可开机呢,是因为电池放电池仓比较紧接触的好些。什么插拔久了都会松呀

网友:
一直在用。充一次电用一年以上。而用没有关过机

网友:
不会吧,我改了很多台了,都很好吗,你装时要测电压的

网友:
电压低了确定没事吗

楼主:
电压不会低的 用可调电源测了下 6.9V的时候万用表才出现电量不足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