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组装的玩具七管半导体收音机

楼主(2017-07-18):
看到有卖玩具收音机套件的,十几元钱也不贵,买套件玩玩,练练手艺!
收音机是装响啦,但是要调好却不容易,收台多少是个事,音质好孬又是另一个事!

网友A:
请问一共能收几个台,

网友B:
这个买18元左右的那种,质量相对比较好.基本不需要调试.不过声音嘛,看这么小的变压器就知道啦.灵敏度倒还是不错的.

网友C:
复习电子手艺的好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共能收几个台,

中波干扰有点大,能听清楚内容的有四、五个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买18元左右的那种,质量相对比较好.基本不需要调试.不过声音嘛,看这么小的变压器就知道啦.灵敏度倒还是 ...

这个就是你说的价格吧,价格太低的小喇叭也不像样,声音吗,度盘的高低端强台有点自激,高端啸叫低端汽船声,灵敏度还算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习电子手艺的好办法啊

还真是这样想的,下一步打算再做个再生来复式四管机,那个海棠TR401的电路及外形还是不错的。

网友D:
确实性价比蛮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性价比蛮高的!

看好一套20多元的六管机套件,那套件采用的是比较长的磁棒,还有机子不用输出变压器,简单比较应该效果会好于这个套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好一套20多元的六管机套件,那套件采用的是比较长的磁棒,还有机子不用输出变压器,简单比较应该效果 ...

网上再找找,可能有性价比更好的。

网友:
这个是第一届DIY装机大赛的机型,调整好了,效果应该不错的。
你可以参考北极兵老师的那篇文章,对调整机器很有参考价值。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59152-1-1.html

楼主:
谢谢,看了一下帖子,这个机子确实也存在着那两个电容的问题,也就是输入变压器次级的两个反馈电容没有用(从电路上拆下来了),因为有这两个电容,末极静态电流大于30MA的样子(电路自激)。还有中频变压器的Q值也不高,用扫频仪调不出双峰图形,只能勉强调个草垛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再找找,可能有性价比更好的。

网上查了一下这个套件估计应该还可以吧?因为商家将收音机的技术指标也贴上了,而且磁棒也是用了尺寸较大一些的,喇叭看样子也比薄膜喇叭要好些。

网友E:
回楼上,看截图,怎么只有一个评论

网友F:
练练手不错的,现在的中波几乎没法听。

网友D:
引用 楼主:
网上查了一下这个套件估计应该还可以吧?因为商家将收音机的技术指标也贴上了,而且磁棒也是用了尺寸较 ...

这套不错!有机会也去弄一台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练练手不错的,现在的中波几乎没法听。

现在中波干扰大是事实,电动车充电器是第一,其次为电子变压器,再就是节能灯、开关电源了。调收音机就是将一切能关闭的开关电源,充电器统统拔下来,然后再调试(估计邻居家有开这类电器的近距离也会有影响)。有时会发现分立元件的机子抗干扰信号反而优于集成电路的简易机子(性能好的除外)。自家的电源进线能装电子滤波器,或许会有帮助。

网友G:
超外差收音机,先前自己组装过,说句大实话,这个东西对提升个人电子技术水平有很大的作用,还有对天路的调试、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套不错!有机会也去弄一台玩玩!

下一步打算再购买一套件,另装一套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G:
超外差收音机,先前自己组装过,说句大实话,这个东西对提升个人电子技术水平有很大的作用,还有对天路的调 ...

以前装过四管来复式收音机,修过超外差机子,再修电视机等等,现在纯粹玩玩,练练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装过四管来复式收音机,修过超外差机子,再修电视机等等,现在纯粹玩玩,练练手吧。

电路这东西,一个是靠理论,另外一个就是靠动手,经验+理论能很快的帮助完成问题的判断,所以说很多我接触过的学電子的大学生,理论说的一套一套的【也不完全对的理论分析】,叫他自己分析一个电路哪里容易会出问题,都分析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楼上,看截图,怎么只有一个评论

我的理解,这一套价格总体偏贵,套件15元邮费10元,相比较那些10元以下的没有价格竞争力,一般对于套件加邮费25元的价格,有点偏高。

网友H:
     这种全塑封管的收音机,特别是推挽功放也是用塑封管,要想调出好音质不容易,就算推挽管不失真,音色也会不尽人意,是材质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全塑封管的收音机,特别是推挽功放也是用塑封管,要想调出好音质不容易,就算推挽管不失真,音色 ...

打算再购套件再装个机子,低放部分接大个头的输入输出变压器及锗管3Ax31推动及功率输出试试看。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打算再购套件再装个机子,低放部分接大个头的输入输出变压器及锗管3Ax31推动及功率输出试试看。

        这样会好多了,但也需要中频部分调整好,建议3AX31的贝塔值不要太大,穿透电流小点的,绿色点的应该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会好多了,但也需要中频部分调整好,建议3AX31的贝塔值不要太大,穿透电流小点的,绿色点的 ...

中频及振荡级都很重要,3Ax31,81低频好管只能从旧机子里找了。

网友:
玩具七管半导体收音机

网友:
n年以前买过一个黄河714锗管收音机套件组装了,是我参加工作第一月买的。收音机塑料外壳一般化,但装完调试好后那声音真叫一个大,最多只开到一半就秒杀一些商品机了,心里那个美呀,嘚瑟了好多年。但再开大声音也失真了,只可惜最后一段时间在外地被家人弄丢了。

网友:
套件装好基本不用调试,结合原理图一边学习一边实践,技术就会进步很快了

楼主:
套件收音机组装,比较顺利的话,是一装就会响的,有时遇到元件的数值差异,电路板上预留了调节各级三极管偏流值测试点,只要检测各级电流符合电路要求,也可以不要调试而将电路焊点短接,如要求高的话收台高低端频率覆盖、统调还是要进行的。

网友(2017-08-29):
引用 楼主:
谢谢,看了一下帖子,这个机子确实也存在着那两个电容的问题,也就是输入变压器次级的两个反馈电容没有用( ...

为什么我装了同样的机器,去掉那两个电容就各种啸叫。加上后就一切安好,声音也很响。

楼主:
能贴个图看看吗?这电路是通用的,但是各卖家进套件的渠道肯定有所不同,比如说功放部分所用管子的直流放大系数变压器参数什么的,都会对电路有影响。
你将音量电位器关到音量最小,不加那两只电容,输出会啸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贴个图看看吗?这电路是通用的,但是各卖家进套件的渠道肯定有所不同,比如说功放部分所用管子的直流放大 ...

我的机子除了线圈是纱包线以外其它的和你图上的完全一样,不过音频管我给换成S8050了。开始静态电流高达35mA,管子一会儿就烫得不行,后来我把偏置电阻换成了2k的,现在静态电流在10ma以内。工作也比较正常了。
一开始我参考北极兵老师的文章,没安那两个反馈电容。各种啸叫,振荡(音量关到最小时并不会啸叫)。但单独测试音频功放部分是正常的。后来我把这两个电容补上立马就OK了。
现在我的问题是高低端不平衡,无论哪端都可以调得非常灵敏,但总是调好高端低端就不行,调好低端高端就没台。勉强高低端都有台了,但整体灵敏度很差,只有几个强台声音大点。
没有扫频仪,我用示波器把本振调到990~2200,各级中放我对着FFT的频谱把465k的信号调到最强。但谐振线圈不知道怎么调整(我之前做单管机,可以通过FFT频谱没清楚的看到谐振电路当前的谐振频率)。反正效果依旧不理想。

楼主:
我装的这个机子,一开始也是后级功放电流大,将那两个电容焊下来,输出正常了。
用扫频仪测了一下中周,调好了的曲线,过一时间后就又变了,总是不稳定,磁芯的丝扣都要滑丝了。
另外再装置第二台机子时,将振荡输出接在这个机子的中放输入部分,接收效果大有改善,换句话说,这个机子的第一级也是不稳定的(估计是元件问题)但是凑付着听强台,音质一般吧。
用信号发生器调中周也可以,就像坛子里说的办法,短路震荡连电容,将信号发生器调到465Khz等幅波输出接到前级输入部分,将示波器逐级接中频变压器,测量信号的波形幅度调到最大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