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友们,优利德139C新购机疑问,请帮忙确认是否正常。

楼主(2017-07-18):
    优利德139C AC uA、mA、A以及AC mV、V都不为零,表笔是否短路情况一样。另外电容档n F数值一直跳,大概是0.032到现在几秒钟到0.040了,一直慢慢上升,一直到0.050来回波动,没再增加了,这样算正常么?具体情况如下图。
    万用表其实就初中玩了几天就扔掉了,一直没怎么用过哈。这次是看到有个USB Hub插上笔记本USB口灯亮一下就没反应,打算来试试看能不能折腾好。使用方法应该是没错吧?我基础算很烂,有好心的筒友能顺便告诉我什么情况容易烧表么?我也注意下,谢谢了哈~

补充内容 (2017-7-23 16:06):
京东自营的到货了,情况一样,应该是厂家变更封装工艺了。此单结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第一次用真有效值的表吧,有零点太正常了,Fluke的部分型号更流氓,尾数10以内的一律显示0

呃,这样啊,那看来是没有问题的了?之前也就十几年前随便买个指针表,烙铁折腾下玩具。貌似还没修好,就都扔了,没啥基础的说。

网友B:
觉得有点不正常 ,我没有139C,但应该这底数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觉得有点不正常 ,我没有139C,但应该这底数有点大

谢谢回复哈··希望坛友们帮忙给意见哈。今天刚到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第一次用真有效值的表吧,有零点太正常了,Fluke的部分型号更流氓,尾数10以内的一律显示0

感谢回复哈。确认下,这些档位(AC uA、mA、A以及AC mV、V)短路也是不为0且显示的数值并无变化?另外电容档n F数值一直跳,大概是0.032到现在几秒钟到0.040了,一直慢慢上升,一直到0.050来回波动,没再增加了,这样算正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表放冰箱里这些零点的值就会变化了。

我是开着空调的,室温不高,26左右。现在测也是这样,不算温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表放冰箱里这些零点的值就会变化了。

上传已满,不能再上传图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表放冰箱里这些零点的值就会变化了。

呃,升级了,可以上传啦,哈哈。帮忙看下是否正常?

网友C:
你的表那买的?

139C
电压档短路表笔全部快速归零(0.01mV也有显示),(只有变频档 有底数)
电流档开路全归零
电容最小档算稳定的,有些大牌高档手持才乱

139C 大冷和高温天,精度不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表那买的?

139C

万能的淘宝买来的,意思是我的表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万能的淘宝买来的,意思是我的表有问题?

38有个朋友就是你的问题

返厂后OK

楼主:
不会吧,我昨天刚收到货,那就是直接退货喽?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有个朋友就是你的问题

返厂后OK

我看139C貌似很多人说AC电流,电压档都是会有底数吧?有没有自己解决的办法?还是只能退货重新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有个朋友就是你的问题

返厂后OK

38那边翻了只找到ut139b的交流电压档底数的问题这么一篇帖子,不过里面似乎无解。好像说AC软件归零了测量反而会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38那边翻了只找到ut139b的交流电压档底数的问题这么一篇帖子,不过里面似乎无解。好像说AC软件归零了测量 ...

我的表14年买来,内部没动,更没升9999。

没你说的问题,还推荐他人买个多个,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表14年买来,内部没动,更没升9999。

没你说的问题,还推荐他人买个多个,全没问题。

感觉是不是厂家更改了工艺,要不然不会139B,C都开始这样了吧?看论坛好像蛮多这样的了?下手之前我也查了有类似这样的反馈:
自动关机按任意键唤醒后,导通档表笔短路会有约005.0(正常000.4),关机再开正常。
今天买的139C 在频率档时 不管表笔插在哪个插孔 都有几十HZ的显示 除非不插表笔 是不是故障表?
交流电压档尾数很跳。
交流电压两笔对接不为零(显0.002),拿到残次货了,点背!!
AC电压为零,为什么我的不为零(对接两笔后仍不为零)?! 电流几个档也都不为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139C貌似很多人说AC电流,电压档都是会有底数吧?有没有自己解决的办法?还是只能退货重新买?

到实体店买,当场加入电池开机但电流档,无底数OK

淘宝货或许是买了退回的(私自升9999再恢复的,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是不是厂家更改了工艺,要不然不会139B,C都开始这样了吧?看论坛好像蛮多这样的了?下手之前我也查了 ...

知道问题还买

不到实体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知道问题还买

不到实体店?

本地不知道有没优利德的专卖店啊,我是直接问淘宝掌柜的,他说确定没问题。然后我下单了。。
昨天到货我问他说好的没底数呢,他表示今天会咨询下再回复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是不是厂家更改了工艺,要不然不会139B,C都开始这样了吧?看论坛好像蛮多这样的了?下手之前我也查 ...

自动关机按任意键唤醒后,导通档表笔短路会有约005.0(正常000.4),关机再开正常。

这个问题我的表有的,我早就说了
但后面买的,都说没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关机按任意键唤醒后,导通档表笔短路会有约005.0(正常000.4),关机再开正常。

这个问题我也没去测试,我觉得这个就算有也没任何影响啊,大不了手动关机再重新调到档位就是了,算个小Bug吧。我现在也等自动关机试试看是否也有这读数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关机按任意键唤醒后,导通档表笔短路会有约005.0(正常000.4),关机再开正常。

开路OL,短路后从11跳到0。不过还没等自动关键后唤醒,一会关机了我唤醒试试。自动关机是1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关机按任意键唤醒后,导通档表笔短路会有约005.0(正常000.4),关机再开正常。

自动关机按任意键唤醒后,导通档表笔短路会有数字0.002,关机再开正常。确认下,导通档就是电路通断档对吧?有那个像移动信号4格的图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动关机按任意键唤醒后,导通档表笔短路会有数字0.002,关机再开正常。确认下,导通档就是电路通断档 ...

是的

你的表这个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你的表这个没问题

要是这个问题我完全不介意了,怕就怕我那个是真有问题。。等那个销售商回复吧。

楼主:
打售后电话了,对方表示:
DC mV档数值一直增加,短路后为0。另外电容档n F数值一直跳,大概是0.032到现在几秒钟到0.040了,一直慢慢上升,一直到0.050左右波动,没再增加了,短路后显示OL,这样算正常么?
这情况属于正常。但是:
AC uA、mA、A以及AC mV、V都不为零,表笔是否短路数值都无变动。
这个不对,怀疑可能保险坏的,或者档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你的表这个没问题

打售后电话了,对方表示:
DC mV档数值一直增加,短路后为0。另外电容档n F数值一直跳,大概是0.032到现在几秒钟到0.040了,一直慢慢上升,一直到0.050左右波动,没再增加了,短路后显示OL,这样算正常么?
这情况属于正常。但是:
AC uA、mA、A以及AC mV、V都不为零,表笔是否短路数值都无变动。
这个不对,怀疑可能保险坏的,或者档位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售后电话了,对方表示:
DC mV档数值一直增加,短路后为0。另外电容档n F数值一直跳,大概是0.032到现 ...

数字表,DCV、ADV、及毫伏档,开路都会有底数 ,毫伏档还会乱跳,二表笔短路马上归零 (高档100K 的表归零慢)
电流档DCA、ACA  139C 二表笔开路 就是0,断保险丝 那更加是0

我的电容档 插入二表笔(开路)时,底数在300P 上下(每天开机不一样),但没次开机后,尾数会有几个字的变化(二表笔连线分开和合并也是有几P的变化),你的算正常的,139的电容档算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字表,DCV、ADV、及毫伏档,开路都会有底数 ,毫伏档还会乱跳,二表笔短路马上归零 (高档100K 的表归 ...

呃,那就是说我的表保险正常,机器有问题?具体问题能帮我总结下么?厂家售后明天加我Q,我好直接告诉他问题点。。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字表,DCV、ADV、及毫伏档,开路都会有底数 ,毫伏档还会乱跳,二表笔短路马上归零 (高档100K 的表归 ...

数字表,DCV(我的开路为0)、ADV(应该是ACV吧)、及毫伏档(我的DC短路可以归0,AC短路不归0),开路都会有底数 ,毫伏档还会乱跳,二表笔短路马上归零 (高档100K 的表归零慢)
电流档DCA、ACA(我的开路不归0)  139C 二表笔开路 就是0,断保险丝 那更加是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数字表,DCV(我的开路为0)、ADV(应该是ACV吧)、及毫伏档(我的DC短路可以归0,AC短路不归0),开路都 ...

ADV 打错了  ACV

电压档 短路表笔为0
电流档 退一步说:至少短路表笔也必须为0

表在你手里,保险丝要你自己确定(这个只要大开电池盖就可)

你能说出问题还要找UT?

外行与内行厂家说理:你只要说你同事一起买的,他的没你说的问题就可。

另外大家留意,如看其他多人也有楼主的问题。那可能是现在的芯片或外围零件批次的问题。我的表是14年 后15、16年网上也没听说有这个问题

我是今年听说的。

UT210E 我的没问题, 后买的人都说 显示屏有彩斑

在意这些问题的,就不要买 139系列  和210E

看来国产厂家就是这文化,难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远离电脑等电磁干扰源再试试。

呃,难道和我边上的笔记本有关系,那我去外面客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远离电脑等电磁干扰源再试试。

试过了,情况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V 打错了  ACV

电压档 短路表笔为0

保险丝就不拆机了吧,免得退换货出问题。
我是因为自己压根不懂万用表,所以希望你帮忙总结下故障现象我跟厂家转述。而不是说让你帮我找出具体故障原因。。
“外行与内行厂家说理:你只要说你同事一起买的,他的没你说的问题就可。”我也希望这么说,只不过看帖子貌似近期的都有这些问题,所以不敢打包票直接说朋友买的机器没问题。。描述总结故障现象也就是为了说清楚到底有哪些问题,到时说别人正常的也才能描述出来。。
210钳表吧,我还是喜欢普通的手持万用表。。至于61E一个是贵了不少,另一个我也是看过你的帖子,有说61E做工还不如139呢,所以更坚定了入139的想法。。还有我记得你评价过139是玩具表,不过也是维修表。刚好我本来就是打算买来试试家里的USB Hub和一个无线路由是否能修理。。所以就直接入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V 打错了  ACV

电压档 短路表笔为0

呃,商家终于去仓库试了,139C,61E短接电流档都不为0。。58系列他试了可以。。有换过胜利的表笔,情况一样。看来也不是表笔问题了,想来应该是机器更换了控制芯片还是啥的,有干扰吧。商家是说我去实体店找,如果有短接可以为0的,他让我退货,我直接买下就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呃,商家终于去仓库试了,139C,61E短接电流档都不为0。。58系列他试了可以。。有换过胜利的表笔,情况一 ...

看来是批次的问题,

楼主:
嗯,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是批次的问题,

下单了个京东无理由退货的,要是没问题235拿下,有问题就直接让它回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单了个京东无理由退货的,要是没问题235拿下,有问题就直接让它回去了。。

上海实体店我买时180元

拿到手记下出厂日期,OK 最好, 还是老样子上网说一声。

今天顶楼室温37度, 我又试了我的没问题。与最近高温无关。

愿你这次到手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海实体店我买时180元

拿到手记下出厂日期,OK 最好, 还是老样子上网说一声。

嗯嗯,京东预计要明天才能到吧。记出厂日期有什么用?

网友:
搞个基准试试  测试下精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V 打错了  ACV

电压档 短路表笔为0

京东自营的到货了,情况一样,应该是厂家变更封装工艺了。此单结单。。

楼主:
京东自营的到货了,情况一样,应该是厂家变更封装工艺了。感谢大家回复哈,此单结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字表,DCV、ADV、及毫伏档,开路都会有底数 ,毫伏档还会乱跳,二表笔短路马上归零 (高档100K 的表归 ...

对了,老大,能请教下电路维修怎么自学么?或者有没推荐视频?手上一个USB Hub灯闪下就没反应了,一个宝宝的语音学习机不通电。打算拿来练手看看怎么修,修不修好无所谓,就是纯兴趣打算学下怎么维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京东预计要明天才能到吧。记出厂日期有什么用?

如果老样子,那出厂日期后的大都是这样,14.15 年的都没有问题

给后买的提醒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老样子,那出厂日期后的大都是这样,14.15 年的都没有问题

给后买的提醒一下

对了,我记得有说61系列电路板做工差,139系列用料差,能麻烦告知有哪些地方用料差么?有没自己改进的必要和可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了,我记得有说61系列电路板做工差,139系列用料差,能麻烦告知有哪些地方用料差么?有没自己改进的必 ...

139C 比不上福禄克的用料和做工,但同档次的福禄克也比不上139C 实用。

61E 我个人认为 做工没139好 用料同档次。

我不会去改装表,我是修东西的,再把表改乱了?

网友E:
问下卖家,实在不行就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9C 比不上福禄克的用料和做工,但同档次的福禄克也比不上139C 实用。

61E 我个人认为 做工没139好  ...

呃,好吧,那就不改表了,能问下怎么学修东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下卖家,实在不行就退货

京东自营的都一样的货了,再找卖家退有啥意义。老实好评了就是啦··反正也需要一个表玩玩。。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京东自营的都一样的货了,再找卖家退有啥意义。老实好评了就是啦··反正也需要一个表玩玩。。

就是说京东货也一样?那就是UT139 厂家的问题。后买者要小心或不买。

在意低数,你看其他坛友发的,139是软件调表,可把底数去除,我看到38里的坛友把电容档底数(这个底数很大)都去除,不影响精度。

这方面我是外行,不能帮你了。只能给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京东货也一样?那就是UT139 厂家的问题。后买者要小心或不买。

算啦,买这么多天也就量了下宝宝的玩具电池,把几个快没电的直接扔掉。。有没底数其实没多大影响,只是如果确认表是不正常的,那就肯定要想办法弄个正常的了。既然厂家认可这样的底数,在相信品牌至少控制好精度的情况下不处理也无所谓了。。不过我有拆机了,发现貌似10A那边的焊点是连锡的,看其他人拆机的图也是这样。。不懂怎么设计出来就要连锡。。。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啦,买这么多天也就量了下宝宝的玩具电池,把几个快没电的直接扔掉。。有没底数其实没多大影响,只是如 ...

没图不好说

如果是康铜丝两端和铜丝上锡多,不要动。这是调节 10A 精度的。

网友:
你的要求也太高了,不然人家也不会买我用的TEK了

网友:
你139C是正常的,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