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复式单管机弄个盒子装起来

楼主(2017-07-18):
弄了个小收纳箱,把前期做的9014单管机装起来了,这下不用担心弄坏磁棒和空气双联了,下一步准备画频率刻度线

网友A:
这么大的机箱不如加大电池,搞个功放用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机箱不如加大电池,搞个功放用喇叭

以后弄,就是考虑了这个问题的

楼主:
这个电池也不小了哦,接近600毫安时电量

网友:
有个家就安稳了,经得起折腾了。

网友:
这么大的机壳,电池换18650的锂电吧。

网友:
超豪华大居室

网友:
箱子大电池小

网友:
这个也太大了,淘宝上买个防水盒,透明的不透明的都有,比这个好看多了.

网友:
不错。白瞎一个好塑料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