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机身和机壳上不标型号的收音机

楼主(2017-07-19):
        昨天收到网购的这台蝴蝶牌中波收音机,寻遍机身、机壳,就是找不到机子的型号。后来网上查到该机的型号是H801,该机小巧玲珑,使用两节一号电池,磁棒却用200毫米长的。想不到这机灵敏度还挺高,收听效果也挺好。觉得昔日的蝴蝶机虽没有什么名气,但它们的造型挺新颖,也挺漂亮,蝴蝶机当时也是很受欢迎的。
       这台蝴蝶772两波段机性能和收听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外型挺好看的,当年上海大集体企业制造的吧

七十年代初,我的一个堂哥是上海来南通的插队知青,他用的是浦江207两波段袖珍机,当时据他说上海群益无线电厂(上海群益电讯厂)是一家里弄工厂,当时我也也不怎么懂,总觉得他那台机子很好,还以为是中国最好的收音机。

网友:
调整合理,元件过关,,技术就是如此

网友:
我拥有的第一台收音机就是蝴蝶牌的,感到很不错的机子。

网友:
古董级的,收藏。

网友:
772的功放管是3AX81B,声音好听。

网友:
我也有一台,未级三极管看着高兴,个子大呀。

网友B:
第一款是出口型。蝴蝶机线路基本一致,变化有:硅管偏置稳压二极管不同,检波后滤波RC网络或分立或集成组合件,推挽功率管偏置或全电阻加热敏电阻或二极管先稳压再偏置。使用感受,该机是老3V机当中音质比较好的一款,耗电比红灯753费多了,输出为直耦型,配3吋16欧飞乐喇叭,后期有淅江牌喇叭出现在原装机中,这款喇叭很难配

楼主:
蝴蝶772好像也有不同的版本,一是蝴蝶小商标的颜色不同(有绿的、蓝的、粉红的等);二是刻度盘颜色也有好多种;三是磁棒有中短波共用一根的,也有分别使用两根的。我藏有三台772,功放管倒都是用3AX81A的。

网友C:
当年按照蝴蝶的电路自己组装了一台收音机,效果不错,赶上大厂的机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款是出口型。蝴蝶机线路基本一致,变化有:硅管偏置稳压二极管不同,检波后滤波RC网络或分立或集成组合 ...

哦,原来是这样。我这台是飞乐16欧80毫米的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按照蝴蝶的电路自己组装了一台收音机,效果不错,赶上大厂的机子了。

真不简单!

网友D:
这蝴蝶收音机性能不错灵敏度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蝴蝶收音机性能不错灵敏度挺高的。

蝴蝶机确实不错,不是名牌,但性能挺好。

网友:
蝴蝶(群益厂)的很多收音机电路板基本一样,就是换个外壳。像67-5和浦江207印象中就是一个电路板,只是换了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