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沙巴电子管收音机FM扩频的问题

楼主(2017-07-19):
我有一台沙巴电子管收音机,        FM是调感的,频率到100M,我想扩频到108M,不知道怎样做最简单。我以前扩频的是调容的,调感的没经验。谢谢!原理图见下:

网友:
没有修改过。理论上谐振频率计算公式f=1/(2π*√LC)你的线圈是不能改造的,只能串联高频小电容。用这个公式计算,f1=100,f2=108变量C1,C2其余都是 相同的常量(不要求带入数值)用正比例计算可以得到C2=*XC1 。再用串联电阻计算就可以了。这样起码能得到一个近似值(分布电容影响有误差)。

网友A(2024-01-03):
朋友,看您帖子说您以前扩频过调容的高频头,我也有个调容的高频头准备扩频到108,原来是88-100的,下面是电路图 ,麻烦您指导下这个该怎么扩频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看您帖子说您以前扩频过调容的高频头,我也有个调容的高频头准备扩频到108,原来是88-100的,下面是 ...

频率和覆盖调整:减小C17的值,调整C9,调整加大S5电感量,
统调是调整S3和C8。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率和覆盖调整:减小C17的值,调整C9,调整加大S5电感量,
统调是调整S3和C8。

谢谢朋友指导  感激不尽  非常受用

网友:
非常受用,頂起

网友:
能看看调感实物照片吗

网友(2024-02-20):
今天中午我把一台日频76---90MHZ调频电子管收音机改成大约76---110MHZ了,就是把C17那个小瓷片电容由原来的15PF换成一个2PF的瓷片电容,换好以后声音非常难听,再调整一下空联天线联部分的微调电容《就是上面电路图的C8》声音就正常了,然后接收一个弱台,调整这个微调电容使机子声音最大音质最好就行了。绝对不能直接拆下来C17空着不加电容,空着的话就不能收到电台了

网友:
多谐大佬,多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