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极易入门的3DQ,FM矿机

楼主(2017-07-19):
       这几天抽空玩玩FM矿机,试验了几种线路,发现一款制作简单、极易上手的3DQ,FM矿机线路,焊接正确在距离电台不远的地方都可以马上听到调频广播声音,实际试听效果还算不错,其实这款矿机俺过去参加过矿坛比赛,只不过那是对于收听中调节还没有什么经验。
        这次试听效果:1、本地四楼室内,距发射塔约3公里,天线接长至1.3米左右,经过细心调节,用“大罐头”可满意收听87.9-101.00MHZ四个调频广播台。
                             2、沈阳青年大街附近(地铁3站地左右,再远没有去试),拉杆天线完全缩回,用双"shh-1"串联,即可满意收听3个调频电台。拉杆   天线全部拉出约500MM时,可以满意收听到88.8-104MHZ等5个调频台声音。
        体会:1、短天线,那个所谓的”加感线圈“不能舍,具体可见俺过去参赛的帖子。
                 2、镀银线圈制作:1mm直径镀银线,用5号电池做胎,4圈,拉长到约1.5cm。
                 3、耳机并联的电容对于增大声音很重要。
                 4、调节电台需转动可变、改变拉杆天线指向、矿机所在位置变化等综合运用。
                 5、仔细调节拉杆天线长短,可使电台声音更加清晰(低端拉长、高端缩短)。

网友A:
矿机做的好,接收环境好,效果肯定好

网友B:
小FM矿机制作的不错,接收效果还挺好!

网友C:
做的非常不错!请问耳机阻抗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矿机做的好,接收环境好,效果肯定好

谢谢您的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FM矿机制作的不错,接收效果还挺好!

之前两只电感与两只电容并联的线路怎么也没弄出声,单极线路两只二极管与耳机串联的线路出声容易,选择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非常不错!请问耳机阻抗多少?

具体阻抗不知道,只用了"大罐头"和"shh-1"串联使用过。

网友D:
这个好,简单,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简单,学习了。

此线路虽然简单,实际试听中乐趣还是挺多的。可参与调节的因素太多了,除转动可变外,拉杆天线的指向、长短都很关键,天线换个方向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电台信号,有时还要不断变换矿机位置,耳机线长短、位置,甚至试听者自己的身体感应也能用得上。

网友E:
    调频矿机很好玩,天线的长短、垂直角度变化和方向变化,以及室内位置的改变,甚至耳机线位置有变化都会影响收听效果。
    87.9—101.00收四个台毎个台之间分隔如何,有串音吗?

网友D:
谢谢回复, 想查加感线圈数据,不知是第几届的参赛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频矿机很好玩,天线的长短、垂直角度变化和方向变化,以及室内位置的改变,甚至耳机线位置有变化都会 ...

两端的87.9和101.00分割清晰,中间的两个台有串音,可变有效调节范围仅在后三分之一,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大伙多给出出主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端的87.9和101.00分割清晰,中间的两个台有串音,可变有效调节范围仅在后三分之一,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 ...

可变电容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回复, 想查加感线圈数据,不知是第几届的参赛作品?

第六届比赛

网友F:
请问:那个与拉杆天线垂直安装的小线圈起什么作用?在线路里怎么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那个与拉杆天线垂直安装的小线圈起什么作用?在线路里怎么连接?

与拉杆天线串联,具体请请教hhyy99韩版主吧,俺是照猫画虎。

网友G:
一定要银线圈么?

网友H:
简单易做,值得推广。楼主的文字介绍也很详细。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定要银线圈么?

银线效果应该更好些吧,正好手头有一些,别的线没试过,你可以试试,然后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简单易做,值得推广。楼主的文字介绍也很详细。感谢分享!

入门级的,简单玩玩可以,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可变可以再小些,还有怎么样提高选择性。

网友:
不错的3DQFM矿机有时间也照猫画虎做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入门级的,简单玩玩可以,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可变可以再小些,还有怎么样提高选择性。

好就好在入门级的。简单又容易成功,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爱上无线电。

网友I:
可变在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变在哪里买的?

在网上买的,容量有点大了,你可以买再小些容量的,也可以咨询下yydz。

网友J:
真不错,做个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真不错,做个记号

城市里没有天地线条件的话,可以试着玩玩FM矿机,也非常有趣。

网友K:
我也试制一台,看看效果。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也试制一台,看看效果。谢谢!!!

赶紧鼓捣,回来交流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那个与拉杆天线垂直安装的小线圈起什么作用?在线路里怎么连接?

那是天线加感线圈,就是为了增加天线的物理长度,也就是天线高度,从而提高天线效率。

加在拉杆天线底部与可变之间,应垂直放置。

楼主:
在沈阳彩塔附近的河畔公园试听效果相当不错,拉杆天线可以完全缩回。沈阳矿友玩FM矿机的好地方啊!

网友L:
。这个用单一线圈的做法较简单,试过用3毫米的铜线做单一线圈,把G1分开接到线路地端,用了夾子把天线接到近地端一匝的位置 S极可以夾在在一匝或二匝试试,輸出较大。加上电容输出也会大一奌。把耳机串联3V电池也可轾易变成再生(D 极接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用单一线圈的做法较简单,试过用3毫米的铜线做单一线圈,把G1分开接到线路地端,用了夾子把天线接到 ...

好办法!

网友(2017-10-22):
不错,整洁、简单、实用!

楼主:
采用拉杆天线与线圈若偶合,清晰分割本地5个本地FM信号,满意收听。

网友M(2018-02-23):
老师我做的调频机打开焊台可以听到交流声,调节可变电容可以达到10微安电流,就是收不到台。我住的的地方离电台2公里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M:
老师我做的调频机打开焊台可以听到交流声,调节可变电容可以达到10微安电流,就是收不到台。我住的的地方离 ...

老师不敢当,你可以把矿机图发上来,让大伙给瞧瞧。2公里左右的距离,应该较容易收到调频广播,重点看看谐振频率是否能覆盖88-108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