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LM386有个爸叫LM380

楼主(2017-07-19):
收拾旧东西时找到的,怀念—下逝去的日子。

网友:
功率差别比较大。

网友:
LM380好像是运放?

楼主:
这个是功放,

双列14脚封装;电源电压Vcc=22V;允许功耗Pd=10W;短路电流=1.3A;电源电流=1.3A;静态电流=7mA;输出电压=14V;电压增益=40~60dB;谐波失真=0.2%,工作温度=-25~75℃,贮存温度=-55~125℃。

网友A:
后来又出了个孙子388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来又出了个孙子3886

这个功率55瓦以上,手上还有一些

网友:
差异较大,不是亲父子

网友B:
对比以前的话TDA2822 也有两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比以前的话TDA2822 也有两种

耐压不同,但这种集成功放在实际使用中总是莫名其妙的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耐压不同,但这种集成功放在实际使用中总是莫名其妙的损坏。

2822容易超音频自激,现象是声音失真发热严重

网友D:
外加3个独立三极管就是LM389

网友:
引用 网友E:
TDA2822后面有M和S,两种都见过,封装一样的,搞不懂有什么不同。现在的国产的性能差,和原装的根本就不 ...

有16脚和8脚(M)两种,原ST厂商的S尾缀型号未曾见过,TDA头衔估计授权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加3个独立三极管就是LM389

刚看了LM389 手冊, 这真是个奇異的芯片。

网友:
lm386看似简单,用途还是很广的,lm386在40db增益时带宽达60千赫,20db增益时带宽超过300千赫,直接放大465千赫中频也可得到10倍左右的电压增益,正负输入端的电压适应范围也优于2822之流,单电源工作的话(比如制作文氏或阻容移相振荡器)有时甚至可以不考虑偏置,是应用范围仅次于ne555的廉价芯片,缺点是底噪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加3个独立三极管就是LM389

  它是LM386的亲兄弟,它的使用范围更宽广一些。

网友:
只用过386,3886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耐压不同,但这种集成功放在实际使用中总是莫名其妙的损坏。

可能是自激发热承受不住,不带散热片约1W,如使用电压提高了,当自激时电流稍大,时间稍长就玩完。有部分原因:很多方案省了输出移相RC网络,再者,山寨品;;;最好设计装个散热片或降低电压使用。另外BTL模式386要两个,2822只需一个,处理散热是个问题。爱好者不懂用很容易抹黑各种型号。造成IC价格起哄提升。

网友F(2017-09-30):
lm386刚买了几只,什么厂家都没标写,山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lm386刚买了几只,什么厂家都没标写,山货啊

反正便宜,山寨就山寨。我买的山寨2822,无论怎么样处理都自激,丢一边去了。

网友:
我用LM386装过中波收音机,比用晶体管装来复再生机灵敏度和稳定性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