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2469教学扫频仪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7-07-19):
前一段得到一台J2469扫频仪,原本认为它的使用也和普通扫频仪一样简单,没想到却难住了我,特来向老师们请教一下。
他的输出插座很特殊,只能拆下来换成别的。后边有四根线,第一根是公共地,第二根接示波器x轴的同步信号,输出为锯齿波,通过扫描幅度电位器输出。第三根输出为频标,第四根输出为扫频信号,通过分贝衰减和幅度电位器输出。接下来问题出现了,他们怎么接示波器。示波器上只有一个公共地,和XY两个输入。我把公共地和同步信号接入示波器X轴,并选择到X轴触发。剩下的两根接线怎么接到Y轴成了问题。。。。。。
网上搜到了一台同型号类似的扫频仪的图片
人家这台和我的型号一样,但面板不一样。且人家这台输出只有3根线,公共地,扫频输出,同步信号。我的这台怎么也调试不出人家这台的波形,要么只显示5个方格没频标,要么只显示频标。着几根线倒来倒去,单独接,合并接,完全都不行。。。。。。。谁有这台的的说明书或是会用,请指导一下。

网友A:
坛中早有大量说明,频标应接Z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中早有大量说明,频标应接Z轴。

谢谢您的提醒!非常感谢!这没想到需要接Z轴。因为这种扫频仪是教学用的,按照他的型号查到的都是普通的,真的没想到。。。。。。

网友:
您不用客气,我前一段关注过这个扫频的问题,看过帖子,还有印象。

网友B(2017-09-07):
我也刚入手了一台和楼主一样的J2469扫频仪。请教楼主,频标是接Z轴的吗?示波器没有Z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入手了一台和楼主一样的J2469扫频仪。请教楼主,频标是接Z轴的吗?示波器没有Z轴啊

没有Z轴啥事,请PM我邮箱,发些参考资料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