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全波段IC收音机

楼主(2017-07-19):
使用数字IC芯片,能收:12个短波波段:5MHZ—21MHZ,中波波段:525—1620,FM波段:88MHZ—108MHZ,还有两个电视伴音波段

补充内容 (2017-7-20 01:01):
是8个短波波段,不是12个,算错了

网友A:
图呢?
灵敏度、选择性、音质与失真情况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
灵敏度、选择性、音质与失真情况如何?

芯片使用AKC6959,FM和短波还行,中波一般般,音质还不错,

网友B:
请问AKC6959哪里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AKC6959哪里有卖的?

淘宝这个套件现在不卖了,只有芯片而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AKC6959哪里有卖的?

这不就是上次咱俩在网上看到的那个图吗?您的短波收音机还没做了?

网友:
有套件最好,也可以做一个玩玩!!!

网友A:
请问AKC6959哪里有卖的?能否麻烦给个链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AKC6959哪里有卖的?能否麻烦给个链接
谢谢

淘宝网上搜索就会有,不过现在只卖芯片了,原来还有套件卖

网友:
这个精度很好的,就这样,谢谢观赏!
这个精度很好的,就这样,谢谢观赏!

网友(2017-08-19):
AKC6959也都不好买了吧,淘宝上还能找的到,但不一定有货哦

网友:
技术确实不错

网友:
技术不错,楼猪能公开一下南部布局吗,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