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航模、车模遥控器!

楼主(2017-07-19):
6通道航模遥控器、12通道航模遥控器、4通道车模遥控器,这些遥控器都是航模论坛开源,我按照教程自己做了这些,

补充内容 (2017-7-24 10:37):
喜欢研究的话去航模论坛去找原帖,那边已经做到第三代遥控器和接收机了,但是第二代已经被删除,只剩一代和三代

补充内容 (2017-10-2 15:05):
遥控器电路图和程序在16楼

网友A:
        我买了一个二手遥控汽车,两米以外就趴窝了,想找一个能够延长遥控距离的电路,比如说100米,不知能否实现?

网友:
长的磕碜了点~

网友:
外观再下点功夫就美丽了呢

网友B:
楼主做的是几通道的。

网友C:
遥控距离有多少?

网友D:
楼主,我关心的不是做遥控器外壳。而是你的遥控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做的是几通道的。

6通道和12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距离有多少?

这个要看你使用的无线模块,好的几百上千米,差的1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关心的不是做遥控器外壳。而是你的遥控器电路。

我还以为没人关心这个呢!会补发电路图和程序固件的!

网友:
二楼所言即是。。。

网友B:
您是6通和12通各做了一个?

网友:
内脏和技术都很先进! 好好找个外壳装进去,当今颜值可不能低。找一个旧的遥控器壳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一个二手遥控汽车,两米以外就趴窝了,想找一个能够延长遥控距离的电路,比如说100米,不知 ...

2米太近了,是遥控电路故障,需要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是6通和12通各做了一个?

6通道2个,12通道1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关心的不是做遥控器外壳。而是你的遥控器电路。

补充电路图:

6通道遥控器

6通道遥控器

6通道接收机

6通道接收机

下载

下载

下载

下载

12通道的版本不太全面,后面的几个版本已经被删除,找不到了

12通道遥控器

12通道遥控器

12通道接收机

12通道接收机

网友D:
谢谢楼主!资枓很详细。不过我再弱弱的再问一下:你那边有没有一些旧遥控器(电视机、音响、冷气机…等)的改另外用途的资料?家里有几个这样的旧遥控器,无用了。看是否用于其他方面。

网友:
我做的没有通道的概念,直接2.4G双向通信,发指令、读应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资枓很详细。不过我再弱弱的再问一下:你那边有没有一些旧遥控器(电视机、音响、冷气机…等)的 ...

没有这些资料,感觉没有必要使用这些遥控器了,现在的东西太廉价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些资料,感觉没有必要使用这些遥控器了,现在的东西太廉价了,

想想,一个电视机遥控可以有多少通道?
我意思是有没有接收的集成电路可以配合这些遥控器。
不过还是应该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6通道2个,12通道1个

我做的是十二通道,但是对不上码,接收用的是最后一个图。请问,那个接收电路应该刷那个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想,一个电视机遥控可以有多少通道?
我意思是有没有接收的集成电路可以配合这些遥控器。
不过还是应 ...

可以使用单片机实现红外接收,外围电路很简单,就是编程复杂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是十二通道,但是对不上码,接收用的是最后一个图。请问,那个接收电路应该刷那个固件?

我用过都可以啊?ACH版都行啊?A版对A版,C版对C版

网友:
不错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使用单片机实现红外接收,外围电路很简单,就是编程复杂一点

谢谢你!很好的提醒。
但不一定要用在红外遥控中。把信号调制到无线高频发射机上一样可以进行无线遥控。

网友(2017-08-21):
红外遥控是开关量的遥控,和模型遥控两回事,萝莉萝莉,哈哈,,,我准备了好几套再搞,红外遥控可以到有关arduino论坛去找,可以吧你的红外的遥控利用起来,我买的现成的,读出编码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一个二手遥控汽车,两米以外就趴窝了,想找一个能够延长遥控距离的电路,比如说100米,不知 ...

重新调整失谐了,这点不用说明了吧。遥控汽车一般都在三,四十米范围,100米远你还能看清楚吗?

网友:
和六楼一样的关注      楼主的电路图可否开源呐

网友:
外壳不起眼~~内在超级无敌啊

网友:
漂亮的不像实力派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一个二手遥控汽车,两米以外就趴窝了,想找一个能够延长遥控距离的电路,比如说100米,不知 ...

去年论坛有山东坛友出收发模块,很便宜,你翻翻帖子问问还有没有。

网友:
有效操控半径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重新调整失谐了,这点不用说明了吧。遥控汽车一般都在三,四十米范围,100米远你还能看清楚吗?

        谢塞版回复,确实有三,四十米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去年论坛有山东坛友出收发模块,很便宜,你翻翻帖子问问还有没有。

        谢村长兄回复,稍后翻翻有关帖子看看!

网友:
看到这个手又痒痒的了!有空又做一个!

网友:
学习下,好把家里小孩玩的给修下

网友:
遥控器不是要对频率的么

网友:
是萝莉控么?有详细教程么

网友:
实用为主。。。。。。。。。

网友(2017-10-29):
萝莉控好评

网友:
2米太近了,遥控故障

网友(2017-12-24):
外壳可以用3D打印,我有3D打印机,如果楼主有需要,可以联系我^_^

网友(2018-03-16):
遥控器做的很有个性,技术一流。

网友:
不错,给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
很好很强大,程序都是自己写的吗

网友(2018-05-12):
这不错,挺牛x的。我有一个想法是想把用废掉的四轴玩具遥控器改程序,在做一接收板装坦克上

网友:
目测是萝莉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