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EEPROM的型号

楼主(2017-07-19):
维修摩托罗拉设备里面的一颗EEPROM,定制的异型陶封芯片,没有型号,只有内部代码
容量是8KB,并行总线
有电路图,现在想知道能有什么类似的芯片可以兼容
现在还有一同样的设备,怕弄坏了,没确定下来前不敢拆片子拷程序

网友:
2864可以,但引脚序号不兼容,要改连接位置。

网友:
从理论上来说,经过加密的EEPROM是很难解密的,在没有确凿把握的检测条件下,不要盲目判断芯片故障。

网友:
另外2864的CE是低电平有效,OE也是低电平有效,从图上看这个芯片好像相反。另外17脚CC非不知什么逻辑定义。

网友:
2764或者使用2864(EEPROM)来替换比较简单.

网友:
把两个设备的芯片互换一下
EPROM芯片应该是没法加密的,我这里还有几百片27C512呢

楼主:
非常感谢,回头买片28C64试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