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天逸功放

楼主(2017-07-19):
天逸功放,使用中发现达不到最大功率,莫名其妙的进入保护状态,而且得关机重开才能正常工作,低音过重,与前置及音调电路无关,中点电压偏高,0.15伏左右。打开机器发现保护电路不是继电器的,是用1237控制功放电路,和集成功放块静音原理相似,为防止过载用线性光偶自动控制音量,中点电位无可调原件,整个电路很有个性,但却不实用。研究电路功率管及推动管是常见电路,于是打算重新做个功放的推动部分代替原电路

楼主:
没保护板怎么行,喇叭很值钱的,同样洞洞板搞定

楼主:
晚上又花了2个小时,推动以全部做完,只等加电调试了,因先前以加过电,只是电压只有正负35伏,电路基本工作正常

楼主:
制作推动级首先得有一个完美电路支持,比较经典的电路输入级多采用恒流电路,这种恒流电路开关机冲击声音大,对电压变化敏感,所以不用

楼主:
电流镜电路多见在高档功放中,开关机冲击小,甚至都不用继电器延迟,对电压适应能力强,所以决定使用电流镜作为输入级使用

楼主:
输出级得有限流电路,才能保证功放不过载烧毁,原天逸功放用的是线性光偶控制输出功率,可能就是这个控制电路导致低音极强,喇叭位移大,功率上不去。图画的太简单,对付看吧

楼主:
自己制作受零件配对限制,加入中点电位调节电路,以前见到的调节电路基本都不起什么作用,这个才是真正起作用的中点调节电路

楼主:
基本电路架构已经出来,准备零件,未完待续

网友:
期待版主早日成功!

楼主:
零件基本齐全,上机之前万用表检查必不可少,UT61E 挑选电阻,M8测试仪挑选三极管,用洞洞板干活快,一个上午基本出来了,返工了一次,原因是把中功率管的管脚搞错了

网友A:
广州天逸。不是成都的。
改动工程太大,又是前级,还要该保护电路,有难度,需要很多时间。

网友:
楼主理论基础扎实,令人佩服。

楼主:
UT61E 裬M8Σ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广州天逸。不是成都的。
改动工程太大,又是前级,还要该保护电路,有难度,需要很多时间。

最初想法只是做个推动,现在来看跟做个功放没区别了

楼主:
论坛有服务器问题啊,楼层都乱了,回复重复

网友:
修复应该比改造来得实用些

网友:
发现你焊得很工整。很漂亮。、。。慢慢打麿

楼主:
工作繁忙,停工了一段时间,功放已经改造成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步一步来。
电路板用连线连接,一共9跟,这样可以不破坏原电路板,如果失败可以复原

楼主:
做的铝合金,用来固定电路板,这个不大可做起来很费时

楼主:
先把电路板固定好,编辑帖子费劲,只能一张一张来,玩意乱码都白写了

楼主:
原电路板只使用功率管和推动管,何其相连的电路全部切断,这个是我切电路板神器

楼主:
说的快,其实用了好几天时间,首先发现零点调节范围小,更换电阻值,基本调到表显示是0.00几伏,第一块电路板加电有自激现象,散热片很快发热,串接的保护灯泡发亮,于是加了两个电容

楼主:
到此改造大获成功,一改以前低音烂哄哄,喇叭剧烈运动功率上不去,时不时还保护一下。现在高音细腻,中音丰满,低音结实。
改造这台功放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相中了这个功放里的线性光偶,准备用它做个音频隔离放大器,还有一张图片传不上来了,忘了我现在不是vip 了

网友(2017-08-22):
看帖子到24层,楼主对电路原理了如指掌!

网友:
传说中的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