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根德3400不小心摔了一跤,中短波没信号了

楼主(2017-07-19):
前几天搬家,结果根德3400从车上掉了下来,摔得不轻,现在FM正常,灯光正常,FM频率显示也正常,中短波无信号,也无频率显示,但灯光正常。
对照了一下电路图,看不懂,不清楚中短波信号是怎么传到扬声器的,图上只看懂了FM信号通过一级一级传给了扬声器,大佬指点一下中短波信号体现在图中哪个地方了?
谢谢

网友:
这机很复杂,以前修过,你主要检查是不是机内线路震松断裂或者哪里接触不良。

网友:
看了线路图,这机维修难度很大,

网友A:
调幅时信号表头工作情况? 图纸贴的也不全,AM 检波部分5 打头的元件都没贴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幅时信号表头工作情况? 图纸贴的也不全,AM 检波部分5 打头的元件都没贴出

调幅时表头不工作,数码管无显示,只有灯亮。
我有电路图,太大抓图不清楚,朋友能帮忙分析一下吗?我给你邮箱传一份
谢谢你

网友B:
既然已经打开了,先检查一下琴键开关吧,应该是那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已经打开了,先检查一下琴键开关吧,应该是那儿的问题。

琴键开关量过了都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琴键开关量过了都没问题

量是一个方法,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手指去摸开关的触点,找到那个切换到中短波的开关,也许是个转鼓式开关?用手去触摸各个焊片,看看有没有交流声出来。有可能是整个调幅部分的供电没了。好好看看电路图,上面有三种文字,包括英语的,一般是第二个,也有的是第一个,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琴键开关量过了都没问题

请看你附的第三图,那是调幅的中放部分,在中短波位置量量各级的电压,如果没有,找找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是一个方法,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手指去摸开关的触点,找到那个切换到中短波的开关,也许是个转鼓式 ...

你好,切换到中波的开关就是琴键开关吧,这台机器最上边有一排琴键波段开关,分别是调频,中波,短波,长波,按下中波开关,机器就工作于中波模式,没有别的切换开关了。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切换到中波的开关就是琴键开关吧,这台机器最上边有一排琴键波段开关,分别是调频,中波,短波,长 ...

一要谢谢楼主加分。

切换波段时无非就是 1)切换供电,和/或 2)切换信号源 (从调频切换到中波,,,)所以建议在琴键开关处检查,而且,摔机最大的可能就是琴键开关。先查供电吧,就是看看三极管 305,306 等有电吗,如果有电,则要怀疑信号被阻断。逐级碰触基极,看看哪级能有信号。

网友B:
琴键开关本身是一方面,琴键开关与电路板的连接是另一方面,并且极有可能发生脱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琴键开关本身是一方面,琴键开关与电路板的连接是另一方面,并且极有可能发生脱焊。

好的,解说的非常详细,我回头试试,太谢谢了

网友(2018-10-31):
你这个一般就是那个“窄带-宽带-超宽带”转换开关的问题,分解开关打磨触片即可。

网友:
你这个一般就是那个“窄带-宽带-超宽带”转换开关的问题,分解打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一般就是那个“窄带-宽带-超宽带”转换开关的问题,分解打磨即可

多谢多谢,我试试

网友D(2018-12-04):
偶然看到了你去年的帖子,机器修好了吗?给你个电路图说明,希望有帮助,3400是个好机器。
上面五幅图都是借用你的图片加说明,下面这幅就是调幅中放检波及至低放的线路图,中间经过了几个切换开关,你仔细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偶然看到了你去年的帖子,机器修好了吗?给你个电路图说明,希望有帮助,3400是个好机器。

谢谢,找了多家,机器修不好了,我已经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偶然看到了你去年的帖子,机器修好了吗?给你个电路图说明,希望有帮助,3400是个好机器。

谢谢,找了机器修不好了,我已经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