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钻买哪种比较好?

楼主(2017-07-20):
要求夹具比较紧,带冲击钻功能,可以在墙壁上打孔,安装监控,油烟机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监控,油烟机等,不推荐锂电钻……

有道理,锂电钻广泛应用于木制家具组装和小物件安装!真要想安装监控、油烟机等;还得电锤或冲击钻!

网友:
恐怕要买21V的,牌子比如大有、锐奇、日立的

网友A:
安装监控,油烟机等,不推荐锂电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监控,油烟机等,不推荐锂电钻……

锂电电锤很好用,没电线方便多了。

网友:
我在建材的展会上见过一款博世的充电电锤,应该合你要求,带冲击,卡具也紧,我亲自试机,可以在混凝土上打孔没问题,价格好像是五千左右不到六千
但是,但是,但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这玩意儿能不能扛得住老鼠咬不得而知,建议,要么你搬家再买,要么消灭老鼠再买

网友B:
混泥土打孔,没有电锤肯定不行;不是长时间连续工作,就用锂电的方便,不过价格基本是有线的几倍;如果是专业人士,就买无刷的;业余随便买个稍便宜的或二手的都行

网友:
电钻生产都有技术要求的,根据使用要求买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监控,油烟机等,不推荐锂电钻……

但是锂电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混泥土打孔,没有电锤肯定不行;不是长时间连续工作,就用锂电的方便,不过价格基本是有线的几倍;如果是专 ...

无刷有啥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锂电方便啊

是的,很方便;
但是普通的吧,耐用性差,进口的吧,太贵,更换一个电池就价值不菲……
冲击钻或者电锤,经济,可靠,相对耐用,可以大量干活,就是得拖拉着线呗,看自己的需求选择了……

网友:
无刷的据说更有力,但我没用过,最大优点应该是基本不需要换电机(普通电机要换碳刷,再后就要换转子)

网友:
还是买个锂电磨,把老鼠牙都磨平了看它怎么咬你家的东西?

网友:
锂电钻打混泥土墙不行 要买锂电电锤  国产的不推荐 买二手进口机便宜点  牧田 博士 松下。。。

网友:
新的进口锂电电锤要好几千块  太贵了不划算 二手进口的 都比国产的耐用  买这类锂电工具  电池有时比机器要贵 电池是大头 我有好几个玩电动工具群  里面高手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