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解禁账号 ceceky

楼主(2017-07-20):
请求解禁账号 ceceky,解禁后将立即修改复杂密码

网友A:
好的。请解禁后立即将密码改为较复杂的英文+数字+符号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请解禁后立即将密码改为较复杂的英文+数字+符号形式。

密码已按要求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