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 用汉语编写计算机语言

楼主(2017-07-20):
现在的计算机语言都有以英文编写的,能不能用汉语编写计算机语言呢?从开始的机器基础语言,到汇编语言,再到高级语言,都用汉语来编写,如果成功就造福了十几亿母语是汉语的中国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头看到尾,没有发现计算方法专业的朋友。打个比方,计算一个N个未知量的线性方程组或者一个常系数微分方 ...

真正了解计算机基础的朋友就能解释了。而且前面有位计算机专业的朋友解释的很清楚。其实计算机也不认识英语,所以从底层开发中文计算机就是个伪命题。是非计算机专业的人随便想想罢了。
国家,大公司,国外政府也没有谁提出要开发一个本国语言电脑的说法。

从计算机发明开始,编程就不是用英语,那时编程还是用针在纸条上扎小孔呢。

在编程的世界,英语,只是用到数十个单词,来代表每一种操作而以。所以,不是用英语来编程。
从没有用英语来编程的说法,也从没有英语计算机系统的说法。

操作系统有英文版,中文版,就同一本书,能说是英文版的书,不能说英文版的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这样理解的?26个英文字母转换成代码容易还是几千个汉字转换成代码容易?当年有人用汉语拼音编过程序 ...

我说过了,你理解的汉语编程,叫自然语言编程,以C语言为例,就33个保留字,不需要处理成千上万的汉字,建议看一下编译原理,不要自己瞎猜。

网友(2017-08-22):
引用 网友C:
何以见得不能用中文编程呢?况且你楼上所说的“中文在计算机中的应用无形中还比西文增加了计算机的运算 ...

哎,不要说了,叫这个劲的都是不会编程的,甚至都是没看过编程的。另外,VB也不是你说的那样要每次去查的,各种解释语言也是先处理为中间代码,然后对中间代码进行解释,这个时候除了字符串,其他都已经重新编码了,VB编译出来的可以是直接的机器码,而且VB的连接器就是VC的,VB可以连接VC的目标代码。

网友(2017-07-23):
引用 网友D:
中国人自己设计一个中文的 CPU,低层代码也是中文的就行,不过就目前国内的技术,大难了,可能几十年后有吧 ...

外行,计算机低层只是一些开关,和什么语言都没关系。

网友:
其实计算机最终运行的是机器语言,是二进制代码,用英语还是汉语编程是编译器翻译成机器语言的,只要有合适的编译器,用什么语言都能编程。

网友:
现代以UTF-8字符集作为源程序字符编码的程序设计语言,其标识符都可以使用中文来定义。意味着各种常量名、变量名、函数名,都可以使用中文来定义,我所知道的符合这一特性的有D语言。

每一种程序代码都可以看成由极少量的关键字和各种用户自定义的标识符构成。这些极少量的关键字就没必要用中文了,自定义的标识符部分可以用中文就行了。当你用汉语词汇来定义各种标识符,意味着你正在用汉语写程序了,没有必要开发一种汉语的程序设计语言了。

之所以计算机语言给人的感觉都是的英文,实际上是因为各种程序库是外国人开发的。他们用英文来定义自己的各种标识符。计算机语言本身的很多关键字虽然也是英文的,但数量极少,可以忽略。

网友:
易语言是中文编程语言。

网友:
易语言是一门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也通常代指与之对应的集成开发环境,其特点是通过中文进行编程。易语言的创始人是吴涛。早期版本的名字为E语言。易语言最早版本的发布可追溯至2000年9月16日。吴涛曾表示,创造易语言的初衷是进行用中文来编写程序的实践。

网友:
可以使用中文做,问题是谁会用?编程的人谁不会英语?

网友:
编程的人谁不会英语

网友E:
恐怕只能是美好的愿望吧;其实,语言不过是一种人类交流的符号罢了,用什么语言就看方便不方便,就像计算机语言,也不是纯粹的罗马字符,也有阿拉伯数字,希腊字母一样,什么好用就用什么。而且,汉语的语法并不完善,例如动词没有时态,有些复杂的逻辑关系不易表达容易造成混乱等等,这就是汉语的短处。

网友:
你先研究下易语言,另外,硬件基础是否有?

网友:
只要方便就可以。

网友:
编程的人谁不会英语.能编程至少读过几年书,读了几年书基本的单词还认不得?

网友:
难的不是编程用什么语言,而是创意。创意不是打群架,人多沾光。况且,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

网友:
加油——,努力。这是可行的

网友:
主要是编译器能编译中文成机器语言101010(高电平和低电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恐怕只能是美好的愿望吧;其实,语言不过是一种人类交流的符号罢了,用什么语言就看方便不方便,就像计算机 ...

没感觉到不好用,貌似可以完美的把任何语言译成汉语。。。。。。。附带着还能做到“信达雅”。。。。。。。。。。

网友:
哪个语言也不是多难,重要的还是自己的思想。

网友:
没个必要,用于编程,并不需要精通英语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感觉到不好用,貌似可以完美的把任何语言译成汉语。。。。。。。附带着还能做到“信达雅”。。。。。。 ...

可是如果用汉字来写个数字就麻烦了,256就得写成:“贰佰伍拾陆”,雅是雅了,太别扭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文在计算机中是用图形方式显示的,没有强大的图形计算能力是不行的

外行,英文也是图形,计算机也不认识,你看word的各种字体。
其实,我知道你要说的意思,这个在计算机界叫自然语言编程,

网友G:
全中文的编程软件,本来就有的。

网友:
这个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
82年交通部给我们单位(交通局)一个项目,货运调度计算机管理和清华大学共同研发时间是三年,我们派两个人参加培训,当时谁也没见过计算机,以为电子计算机就得懂电,就鬼使神差地把我派去了,当时的操作系统是还没有汉化的DOS,我学的是俄语英语很不熟,第一堂课,我们跟一个大三班上编程课,老师写得程序是英文,我还的查字典,害得我一堂课光翻字典了,每一条语句我都得翻成汉语,下课我就问老师,程序不能用汉语编吗?老师肯定地说不能,什么原因我不给你解释。没办法谁让咱没知识哪,好长时间,我才知道确实不能,要是程序用汉语编写,一个简单的程序就要很大的内存才能运算,80年代的微型电子计算机,内存才64K,要是用汉语连操作系统都放不下(汉化DOS不等于汉语编的DOS),更别谈装程序了,现在虽然内存很大了,但是,还有必要开发汉语程序吗?80年代,我们刚接触电子计算机,提出这样的问题很正常,我们单位当时很多人(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生)就说,用汉语多好,干嘛非要用英语,我只能说汉语太占地方,计算机放不下,现在还提这个问题就有点那个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全中文的编程软件,本来就有的。

你这个系统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系统在支持着它运行,那个系统还是英文编写的。你看到的是表面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