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给5KVA调压器换电刷,新电刷如何选择

楼主(2017-07-21):
对调压器碳刷不太了解,去搜了一下碳刷,有高铜电刷(铜粉末含量非常高,碳刷是铜的颜色),有半铜电刷(含50%铜粉末),有低铜电刷,有纯石墨碳刷,不知道用高含铜的合适吗,假如碳刷同时压在两根漆包线上,会不会形成轻微的匝间短路?还是这种担心可以忽略,还是要使用低铜粉末碳刷?

网友A:
拆修过很多接触式调压器,发现碳刷基本是黑色,不是发紫含铜的那种,至于碳刷短路一圈线圈,一圈只有零点几伏电压,加上碳刷有一定电阻,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修过很多接触式调压器,发现碳刷基本是黑色,不是发紫含铜的那种,至于碳刷短路一圈线圈,一圈只有零点几 ...

我今天也特意磨了一下原配碳刷,确实只有黑色并且很容易磨成粉末,看来不能用含铜的代替,5KW的调压器一匝差不多有2伏3伏的,不会是0.几伏

网友B:
调压器碳刷好像是有特殊型号的,  有电阻分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压器碳刷好像是有特殊型号的,  有电阻分布的。

烟版,高碳的碳刷电阻小还是石墨碳刷电阻小,现在原来的碳刷还有3毫米的长度,先这样用着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烟版,高碳的碳刷电阻小还是石墨碳刷电阻小,现在原来的碳刷还有3毫米的长度,先这样用着吧

  这个 还真没有研究过……   我也不太清楚……   调压器的碳刷不能一味的要求低电阻的,  电阻太低了 碳刷上的短路绕组会发热烧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还真没有研究过……   我也不太清楚……   调压器的碳刷不能一味的要求低电阻的,  电 ...

是的,一开始我打算用含铜电刷代换,后来想到了匝间短路,现在不敢盲目代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还真没有研究过……   我也不太清楚……   调压器的碳刷不能一味的要求低电阻的,  电 ...

已经搜索到一篇文章,介绍说用的是电化石墨碳刷,型号D308

网友C:
以前用黄铜做过触头,结果调压时打火,且易匝间短路发热厉害,试用几下又换回原碳刷了!碳刷就是不抗磨,用的次数多了触头接触面就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黄铜做过触头,结果调压时打火,且易匝间短路发热厉害,试用几下又换回原碳刷了!碳刷就是不抗磨 ...

碳刷要磨成四四方方的,不能是梯形的,铜线磨光的平面要用非常细的砂纸打磨光滑,砂纸用一个有平面的硬物包住再打磨